电气控制箱的铭牌制作

楼主(2013-08-14):
公司研发了一台台式倒角机设备,现师傅要我去制作设备的铭牌,在铭牌上需要标注哪些基本数据,电气控制箱又要贴哪些铭牌,比如电击警示牌,电气一些基本数据参数,比如相数,额定电压,额定功率,防护等级等等,还有就是铭牌的颜色有什么要求,有相关的标准吗?

网友A:
不妨上google,用图片搜索功能找“铭牌”来参考一下。

网友:
有事先问百度,然后让论坛,,,,网上好多铭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妨上google,用图片搜索功能找“铭牌”来参考一下。

找过,网上也搜索过一些相关资料,各种各样的都有,不知道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规范和标准,想设计的合理些,所以看看社友们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或资料来借鉴下

网友(点评):
看一下电控箱柜的铭牌,你们单位不可能没有电控箱吧

网友:
铭牌的大小尺寸是有标准的,颜色和LOGO没有要求,自由决定位置,电控箱的主铭牌,体现的参数应该是电控箱主要用途的额定参数和必要参数,其余接入环境自由选取,尽量简单点,不要太多,以不超过6-8项为好。
还有其它的那是一些警示标志,那个其实不能算铭牌,警示标志也是有标准可查的。下点功夫就能找到

网友:
产品名称,型号,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产品参数,重量,产品出厂编号,出厂日期等等
我们厂里还在设备上写了完好设备字样
铭牌颜色用黑底刻字,红底刻字,蓝底刻字貌似都行,我们厂里用的是红底刻字

网友:
给你一个标准,下来看看就ok l了

机械产品的标牌(铭牌)标准.pdf

网友:
型号、规格、名称、出厂日期、厂家名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