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醛气体用什么处理最有效?

楼主(2013-08-14):
甲醛气体用什么处理最有效?

网友:
等高手答案

网友:
活性炭      因为活性炭的结构特点是孔隙多,具有很强的吸附力,最好选择颗粒比较小的活性炭,颗粒越小吸附效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植物

工业甲醛用活性炭成本太高,小企业承担不起,我们需要既经济又实惠的方案,请高手赐教。

网友:
1、通风法  最好的办法就是通风,这是最简便经济、效果最好的方法。  2、植物吸收法  植物有极强的吸收甲醛的能力,可以作为辅助的清除甲醛的手段,如仙人掌、吊兰、芦苇、常春藤、铁树、菊花等。一般来说,大叶面和香草类的植物吸收甲醛的效果较好,如吊兰、虎尾兰等。  3、民间流传土方法  把茶叶渣、柚子皮、洋葱片、菠萝块等放在刚装修完的房间内,或者用白醋熏蒸整个房间,可以减轻异味的强度。  4、活性炭吸附法  固体活性炭具有孔隙多的特点,对甲醛等有害物质具有很强的吸附和分解作用,放在装修后的房间里,会对房间的空气有改善作用,活性炭的颗粒越小吸附效果越好。  5、光触媒分解法  光触媒中的催化剂在光的刺激下,与空气中的氧气与水分生成负离子和氢氧自由基,能氧化并分解各种有机污染物和无机污染物,并最终降解为二氧化碳、水和相应的酸的等无害物质,从而达到分解污染物、净化空气的作用。  6、化学制剂净化法  目前,市场上的甲醛捕捉剂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中和甲醛,生成无害物质的方式来净化空气;另外一种是通过封闭甲醛,阻止甲醛的挥发来净化空气。  7、可以在室内放两盆盐水,油漆味会很快消除。如果是木器家具散发出的油漆味,可以用茶水擦洗几遍,油漆味也会消除得快一些;  8、最经济实惠又美化家居的方法当然是在家里摆上合适的花草.可以吸收甲醛的植物有仙人掌、吊兰、扶郎花(又名非洲菊)、芦苇、常春藤、铁树、菊花等;而消除二甲苯的花草则有常春藤、铁树、菊花等;

网友:
等离子体空气消毒净化机

网友:
清除甲醛的方法,目前有植物清除甲醛,喷剂清除甲醛,空气净化机清除甲醛,活性炭清除甲醛,甲醛清除机清除甲醛,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清除甲醛的方法,空气净化机清除甲醛:空气净化机的主要作用就是净化空气,空气净化机要是清除甲醛,效果就不如空气净化机净化空气明显,现在有一款华尔康甲醛清除机效果还不错,关键比较实用即可以净化空气还可以清除甲醛,你可以去搜搜了解一下
植物很多都可以除甲醛,但是植物除甲醛效果很有限因为吸附力很小,植物作为摆设可以但是植物要是主要最为清除甲醛为主那就达不到清除甲醛的目的了,要想彻底清除甲醛还得是使用专业的甲醛清除机
活性炭清除甲醛:活性炭的主要作用是用于摆设,活性炭价格一般200以上,活性炭可以除加强啊,活性炭除甲醛效果不明显吸附性很小的,
喷剂清除甲醛:喷剂主要是短时间清除甲醛好用过一段时间甲醛还是会挥发的,不能根本清除甲醛
甲醛清除机清除甲醛:甲醛清除机是一款小家电只要一直开着就会清除甲醛不管白天黑夜还是下雨天气非常使用方便,既然是家电类吸附以及清除甲醛的能力自然就相对很高,我家是100多平基本每个角落都可以闻到活氧味道,活氧有消除甲醛的作用,甲醛清除机的基本原理是吸附甲醛在机器里对期进行分解,有甲醛挥发只要开着甲醛清除机它就会自动分解还是很方便的。
综合还是甲醛清除机比较理想

网友(2013-10-19):
是室内还是工厂用?加工程师交流  106502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