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槽的加工

楼主(2013-08-14):
各位社友:请问如图的槽怎么加工,效率高,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要效率高到什么程度,一般的说用合适的角度铣刀上卧铣应该可以。单刀铣慢些,装3把刀一遍过去或许不错,呵呵。

网友(点评):
大侠 细微解释下画个简易图可以不,觉得死角机加貌似加不出来啊,求指点

网友(点评):
谢谢 ,其实这个槽一排有二十几个,加工量还是很大的 所以想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加工

网友(点评):
你只画了三个,12个的画要看你总的有槽部分的长度大概有多少,一根卧铣刀杆可以装很多把角度铣刀的中间用合适的隔套隔开,尺寸也好控制,一遍铣过去就完活儿,但你没有准确图纸的话,也只能说到这儿了。

网友:
成型铣刀+卧铣吧。成型刀用刀片式的,比整体或者焊接的效率高。

网友:
根据零件的尺寸自制一把铣刀(类似于反倒角刀),如果是批量生产的简易找刀具厂件定做一把可转位的。

网友:
买把立铣刀,用线切割割个斜度,然后直接铣,

网友:
成型刀、线切割

网友:
卧铣加工装,很容易

网友:
成型铣刀比较好

网友A:
是我眼睛不好还是怎么了,这个不是圆的东西么?铣床铣?数车不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眼睛不好还是怎么了,这个不是圆的东西么?铣床铣?数车不完了?

圆的???哪里看出来像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眼睛不好还是怎么了,这个不是圆的东西么?铣床铣?数车不完了?

看来你眼睛真有问题了,用卧铣最直接

网友:
卧铣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