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又有新问题了。关于刀尖半径补偿的

楼主(2013-08-15):
     刀尖半径补偿 输入刀尖半径    假象刀号类型    ,  但是系统提示过切报警。  G42啥的也用了。   如果把刀尖半径改小点加工出来的圆弧还没有不用半径补偿的大  本来就不够一用 更小了。   哪位大神教教 是不是小弟还有那个地方遗漏了。

网友A:
楼主不磨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磨刀的吗

0 0     机夹刀   京瓷的。

网友:
楼主别在这里发帖了,去问问你们厂里的数控车间的主任

网友:
真正能理解透刀尖半径补偿的人很少

网友(点评):
主要是检测设备那一关,假如有设备,几个补偿轮流一试便知。我不用设备,也不用补偿,直接软件出程序补偿好了。

网友(点评):
就算几个补偿轮流试,你也未必能搞定,用软件谁还去考虑半径补正呢,都知道软件能自己算进去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会半径补偿的?我有几种途径:1.看书,看例题。2.说明书。3结合以上两点实验。你觉得我能不能搞定?假如你觉得我不能~你可以给个工件选择好刀具。我编个程序,你指导下对不对。

网友(点评):
我自认为我是可以搞定的~哈哈

网友(点评):
软件出程序可以选择软件自动补偿~还可以选择控制器补偿(既车床的G41 G42)我只要出一遍控制器补偿我就知道如何编写。举一反三。

网友(点评):
不是这么简单的,软件我一样会,呵呵

网友(点评):
你弄个工件,选好刀具,我来出程序,控制器中的象限方位,全搞好,你只要说对还是错即可。假如错了你把你的程序和刀补象限号写上。如何

网友(点评):
要的,改天有空来整,现在还要一大堆东西要设计

网友(点评):
蛋哥设计啥呢?透露透露

网友(点评):
等成品出来后你就会知道了

网友:
上个图就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这个一两句说不明白,但我本人是全部清楚的.这个要刀尖大小,象限号,G41 G42配合的使用必须都正确.并且加工编程时如果是用倒角指令的话,除去角的部分,直线距离必须大于两倍的倒角的距离,有时候还要加上两倍的刀尖园角.

网友:
自己琢磨出来最有成就感了

网友:
这个简单  你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