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全高偏小的问题

楼主(2013-08-15):
内齿轮设计参数如下:m=2.5  z=86   变位系数:-0.21 (负变位)  齿形角度: 20
齿顶高系数:1  跨齿数:10
用直径 4 的量棒, 测量M=208.97+0.15+0.05

    零件和插齿刀如下:

  问题:当M值测量,满足设计要求时,齿根圆达不到理论计算尺寸,比理论计算大约小2mm左右,导致其他零件无法进行装配。

网友:
问题在于齿根圆小了。

网友(点评):
楼主发帖说的很详细,应该不是插刀的问题

网友(点评):
说得对。可能M值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觉得是工装有问题,插齿怎么可能有2mm这么夸张的误差,我估计是插偏了

网友A:
楼主定位工装检查过没有,精度如何?
母体什么材料?插齿2mm的误差,有点不可思议。难道母体材料在做弹性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定位工装检查过没有,精度如何?
母体什么材料?插齿2mm的误差,有点不可思议。难道母体材料在做弹性变 ...

应该不是弹性变形,母体ZG件。。。。
其他产品也是这种材料,都没有问题的,就这种产品出问题。
关于M值,我也计算过,和设计的差不多。
现在我的猜测是:刀齿形有问题,但是有没有检测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弹性变形,母体ZG件。。。。
其他产品也是这种材料,都没有问题的,就这种产品出问题。
关于M值 ...

请问::你说的定位工装是什么?检测齿形的??

网友(点评):
就是你齿轮是怎么定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弹性变形,母体ZG件。。。。
其他产品也是这种材料,都没有问题的,就这种产品出问题。
关于M值 ...

轮廓仪或者3坐标可以检测,没这些设备的话用线切割切一个齿形出来比对。
楼主是一部分齿的齿根圆小还是所有齿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B:
知道齿厚上偏差和公差是多少?
我觉得你的设计M值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廓仪或者3坐标可以检测,没这些设备的话用线切割切一个齿形出来比对。
楼主是一部分齿的齿根圆小还是所 ...

所有齿的齿根圆都小。。

正常齿全高是2.25m。。但是我大致测了一下齿全高,明显矮,齿槽浅,所以其他件无法装配下去。。

插床没有问题,干其他产品没有问题,所以暂时推测是:刀的问题。

由于没有检测仪器。所以无法下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齿厚上偏差和公差是多少?
我觉得你的设计M值小了!

  我曾经让工人,加工的进刀量=(齿根-齿顶)/2   加工 ( 这样可能不规范)  。结果M值大约210(设计给的208),但是齿根尺寸到位了,装配也能装下去。。

但是设计人员说:所有M值都是用一个公式输入算出的。。其他产品都没问题,所以这个M值也没有问题。。我也搞不清楚哪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廓仪或者3坐标可以检测,没这些设备的话用线切割切一个齿形出来比对。
楼主是一部分齿的齿根圆小还是所 ...

你说的齿形:是用线切割做一个齿,然后放到内齿的齿槽,看看能配合???还是和内齿的齿形进行对比??

网友(点评):
做一个插刀齿形做对比。 用投影仪也可以。

网友B:
正常设计M值在209.4-209.6。
按照你给的M值计算,侧隙只有2-4丝,不可能的,太小了。
找你们设计的去吧!把齿厚上偏差和公差要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设计M值在209.4-209.6。
按照你给的M值计算,侧隙只有2-4丝,不可能的,太小了。
找你们设计的去吧! ...

好的。谢谢。我明天去公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