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削电主轴问题

楼主(2013-08-15):
请问各位专家:加工中心用铣削电主轴能不能反转?怎么控制完成刚性攻丝操作?

网友:
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刚性攻丝操 的电主轴比较贵 ,这个起码几万起价
一般的都不反转的 ,反转和普通刀刃口不反了
高端的支持正反 ,那价格一般买个850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