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输送线动力装置是该放在输送线的左端还是右端?

楼主(2013-08-15):
假如有一皮带输送线,输送线上的物体运动方向是由左向右运动的,请问该输送线动力装置是该放在输送线的左端还是右端?
如图所示。

网友:
只要皮带张紧了,都可以

网友:
右边好点。

网友:
右边好,在右边,上侧皮带是张紧侧

网友:
皮带类型肯定是拉传动式的好点,推传动式的不好。

网友:
一般动力是放在输送正方向位置(此图是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