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槽怎么铣

楼主(2013-08-15):
材料是4Cr13,铣刀是合金的,机床是加工中心,请问T型刀直径16.9厚度2.9铣T型槽时转速和进给为多少比较合适,谢谢大家

网友A:
转速400  F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400  F25

谢谢,那么慢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慢呀

先这么做 ,听声音看负载 ,慢慢加快 ,不过T型刀快不了多少的

网友B:
进给先给10,你的刀太薄,还的看刀是几个齿,6个齿的话,转速再慢点。刀磨损太快,而且憋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给先给10,你的刀太薄,还的看刀是几个齿,6个齿的话,转速再慢点。刀磨损太快,而且憋削。

刀是10道齿

网友:
那你看看反削怎样 ,不行对称磨掉几个齿,一定 让他反削好,听声音必要,转速尽量低,你刀柄多粗,就脖子多粗,我干T型槽,一个要领慢

网友:
铣T型槽的时候,速度不能快,因为刀刚性差,出屑差,容易坏。

网友:
先F20,看情况慢慢增加

网友:
这个不能太快。感觉2楼的转速还是又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