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计算弹簧回复的时候时间值?

楼主(2013-08-15):
现在在研究一套机构。其中对弹簧回复的时候如果没有阻力,其速度可以达到多大?

即:当一端处于自由状态,另一端突然卸载后弹出,其力与距离、速度的关系。

可以设定已知弹簧的各种参数:K 值;L0 , L1 等

(求通用公式)

下图为该机构中局部。如果计算需要任何参数,请告知。谢谢啦!

网友:
弹簧的运动可以简化为简谐振动,利用简谐振动的运动方程可以求出时间。不过故事十分精确

网友(点评):
谢谢。可有相关的参考资料?谢谢了。

网友(点评):
可以找有关简谐振动方面的资料。《大学物理》上有简谐振动

网友:
貌似有点难度。
宏观上考虑,弹簧弹力F 被作用物体质量为0, 加速度无穷大,速度就无法列式了。
微观上, 任意dl 段 弹簧受力 F 是多少呢。 假设开始时刻, 弹簧被压缩, 长度为Ln  弹簧力为 Fn,  此时, dl段受力 F=?

楼主:
顶。希望得到高手帮助。

网友:
平面内运动?弹性势能转化为动能。1/2kx^2=1/2mv^2 x为压缩或拉伸的长度 m为自由端负载质量。

网友(点评):
主要是弹簧自身的质量不能忽略。

楼主:
这个是实物照片。该弹簧在释能后推动中央的轴快速旋转。想知道的数据为旋转角速度。当旋转一定角度,突然停止时的冲击力大小等。

其负载的惯性矩为:
J=4.5497179e+03   Kg* mm^2

其机构简图为两个曲柄滑块机构。待完成后补充。

网友(点评):
建议分几步分析。先作简化,假设弹簧无质量,得出一个结果。然后,既然弹簧有质量了,那么其伸展过程中,弹簧本身必然会吸收一部分势能而化为动能,所以那个结果可以作为上限。

网友(点评):
然后再分析,弹簧不带负载时的运动,也就是鄙人那个题目。如果能得出结果,那么该结果可以作为下限。上限下限都有了,剩下的就容易了。

网友(点评):
是啊。不过大侠的公式太高深,我一下就头大了。等我理清思路,在你的帖子里讨论下。

网友:
用仿真或计算来解决机构在实际运行中碰到的问题,有点难。 你在计算与建立仿真的过程中,实际上简化了实际模型。或许产生问题的原因也被你忽略了。可以先看结果到底出什么问题,然后判断问题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基于可能产生问题的原因,建立样机,做实验或仿真,看能重现问题,或避免问题。从而判断 那些可能的原因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支持与回复。问题现在很清楚。由于一直解决不彻底,就想通过数学模型看看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 解决思路等整理好了发上来。希望共同进步。

网友(2015-05-28):
看起来很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