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产品怎么快速加工

楼主(2013-08-15):
看图,开2mm宽的口,可以开宽30丝,求快速高效的加工方法

网友A:
可以铣,一刀。
内孔轴定位,两端螺纹锁紧后成型刀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铣,一刀。
内孔轴定位,两端螺纹锁紧后成型刀加工。

2mm的铣刀容易坏啊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楼主:
引用 楼主:
2mm的铣刀容易坏啊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我之前是像你说的这样做的,就是铣刀顶不住

网友:
你那什么铣刀?要用三面仞铣刀。

网友(点评):
这话太有道理了

网友B:
量大用拉刀,做工装一次可拉好多个。量少也可用线切割。要是只几个还是用铣刀片慢慢铣吧。

网友(点评):
有这么小的拉刀吗?我也没有拉床啊

网友(点评):
看14#回复

网友(点评):
铣刀也可以一次铣掉几个的。

网友C:
这个做个工装拿去线切割绝对给力.
做个类似的东西,一次装几十个进去,然后线切割从豁口处一下子割几十个,整齐又方便。

网友(点评):
比较赞同,不同的是,下料下成你图的型,长点下,上线切割口,在切断,看看行不

网友(点评):
成本高,这点是硬伤,而且效率也不是很高,线切割速度不快的。

网友(点评):
额,我觉得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工艺:成型刀车外圆,钻孔,然后放进我画的那个工装,一次性割缺口。一个一个切那不是搞笑嘛

网友(点评):
一天切几千个很正常啊

网友D:
应该是卷出来的,扎出型材切长度,卷成型。

网友:
外形是成型件吗。如果外形已经确定只要铣那条缺口,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夹具就ok了

网友:
如果此零件不是板件折成的
那还是6楼说的线割比较好
30丝随便割都可以保证

网友(点评):
是车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个缺口要怎么弄,有近3万粒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可以用冲床冲压,因为没有精度要求,做个简单的治具就可以

网友E:
做个夹具铣或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夹具铣或线切割

我试过上铣床,不理想,线切割成本太高吧,有近3万粒

网友:
4厘左右/平方毫米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线切割价格以面积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大用拉刀,做工装一次可拉好多个。量少也可用线切割。要是只几个还是用铣刀片慢慢铣吧。

请看我以前发的帖子,机加工趣闻—工艺是如此先进的

网友:
楼主说下工件的材料是什么,若材料比较硬不容易切削变形的话,可以直接铣削加工的,铣一长条(大批量)。

网友(点评):
2个的铣刀,容易坏啊,材质40cr

网友(点评):
单边厚度1.2mm

网友(点评):
40cr正火下就好加工了,若是没有热处理可以采取以下办法:快走丝线切割(价格便宜,效率高),然后让钳工用专用工装装砂纸打磨切削面。至于楼上前辈说的拉刀,我很好奇,机械加工手册上看过拉刀的形状和用途。

网友(点评):
拉刀用于精加工孔的,就其形状来说加工那个槽,真不知道怎么加工。再说现在大部分厂家没有拉床,拉刀的使用也需要有经验的拉床师傅。

网友(点评):
快走丝线切割 价格怎么算

网友:
这样怎么样?还是线切割,厚度6mm,一次50个,也就300mm长的管子,管子也用线切割缺口出来。这速度很快啊,几万个用不了几天

网友(点评):
割一次大概多少钱300mm长

网友(点评):
按照一平方毫米1分钱算,2400x0.01=24元

网友(点评):
300mm还可以加长。。。呵呵,那时间就更短了

网友(点评):
我算的似乎有点问题:应该是1200x0.01-0.004=12-4.8元。也就是一个的成本0.1元到0.24元,你找线切割厂家问问撒。。。它的切割实际上是2x2x300

网友(点评):
一平方毫米一分钱,我是没遇到那么好的商家。

网友(点评):
一分都是贵的啊。。。。

网友:
圆盘铣刀应该可以把

网友:
用锯i

网友(点评):
很小的,有近3万啊,要价格效率

网友:
用成形铣刀加工,一次装夹100个

网友:
试试激光切割,快的狠,便宜

网友(点评):
激光烧蚀考虑了没,兄台。激光切割的装夹方式说下。

网友:
拉型材,然后绑一起线切割

网友:
我觉得在小磨床上装个切割片来切应该也很快,做好夹具,一次切一排,一刀就能拉过去

网友:
太小了,不好做

网友:
不知道这样行不,搞2个工装,把工装装在台钳上用圆盘铣刀铣槽,这样就可以做到快速装夹,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试试,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网友(点评):
转速多少合适啊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以,价格也不高,谢谢

网友:
用2毫米的锯片刀铣

网友:
线切割应该最好   又快又方便

网友:
这个有点象弹性圆柱销,批量生产一般都有专用设备,通用设备干这类汽车配件成本下不来。

网友:
冲压吧,如果量很大的话

网友:
车铣中心,一刀活

网友:
请问,原材料是管还是棒,你需要啥样的生产效率,需要多少钱的设备,效率和造价成正比的

网友(点评):
你要多高效率的?

网友(点评):
每小时3-5千

网友(点评):
原料就是你画的这个图,只需开个口

网友(点评):
用一组砂轮磨缺口,关键是要能自动,连续进出料,只有3W个,看值不值得做这个设备

网友(点评):
每小时3K,10个小时就干完了,做的设备就没用了,哈哈,不值呀

网友(点评):
值的话,加我QQ505 9898 17,注明加工缺口

网友:
线切,或者直接冲压

网友:
感觉还是线切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线切割价高了

网友:
做个工装,把一堆这些东西串起来,线切割割缺口~

网友(点评):
价太高,我没有线切割

网友(2013-11-14):
你肯定转速没调好,这中产品最简单了,用空心管下料上仪表车床平头倒角,再上铣床洗,用三角盘铣刀加工,一天量最起马4000只

网友(点评):
我只管加工那个开口,其他都是做好的,现在已经解决了,做夹具上磨床搞定

网友:
不说明材质就研究怎么加工,不是扯吗?
要我说粉末冶金更快,材料允许吗?

网友(点评):
今天才回复,早就搞定了,不过还是谢谢关注

网友:
线割好!省了去毛刺!

网友(点评):
5毛钱一个,搞线切割的够狠,要是有这个价,我就发财了,呵呵

网友:
我也是认为线切割  就是慢了点

网友:
按我的经验,不需要原厂提供管子原材料。按图加工0.6一个。

网友:
看图纸应该是拉出来的管材车加工2个锥度并割断。
按楼主说的只管铣槽,用锯片铣刀就行了。

网友:
线割比较好

网友:
建议线切割吧!

网友(点评):
该产品已经搞定,是上小磨床,自己有线切割就没问题,外加工太贵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要做一套冲压模具出来呢?

网友(点评):
不知道行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卷出来的,扎出型材切长度,卷成型。

你能卷出30丝的误差啊

网友(点评):
0.3的误差没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个工装拿去线切割绝对给力.
做个类似的东西,一次装几十个进去,然后线切割从豁口处一下子割几十个, ...

这是个好方法,先做外径,夹好以后统一线切割

网友:
三面刃铣刀磨成形,再加上工装,应该挺快,可以上仪表车做,成本也低,就是要考虑下变形的问题

楼主:
做工装上磨床,一次几十个,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