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镶了黑色点点的圆铁块?

楼主(2013-08-15):
请问各位大师:
这个轴承座里面配的铜衬套上面为什么都镶了黑色点点的圆铁块?

网友A:
无油轴承,自润滑用的,另外,这个黑点材质也是特殊的。

网友:
这个是无油衬套吧,里面黑色的是固体润滑剂,用在重载低速条件下,虽名称有无油, 也需定期润滑剂增加耐磨性。

网友:
自润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油轴承,自润滑用的,另外,这个黑点材质也是特殊的。

怎么能够产生自己润滑的效果呢?
是物理变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能够产生自己润滑的效果呢?
是物理变化吧

就是你说的那个黑色的圆铁块。不过那是特殊材质的,不是铁的。

网友:
那个黑点应该是石默!

网友:
不是铁质的,是石墨,润滑用的

网友:
无油衬套…………  话说我刚毕业怎么知道,,,不记得在哪见过了

网友(点评):
说明你观察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油轴承,自润滑用的,另外,这个黑点材质也是特殊的。

原来这也是轴承 的一种啊, 一直是铜套铜套地叫...

网友(点评):
随便啦,这个不是重点。主要是重载低速用的,高速了发热会很大,但在承重上,比滚动的好,也方便。

网友:
那是无油衬套,黑点是石墨,自润滑的。好的是米思米的。
; R; N$ T% J0 |7 L5 l用过好多效果不错。

网友:
黑色的是特殊材质,就是起到润滑作用。用过,感觉是石墨,但是没有细琢磨过

网友:
原来见过一种自润滑的,是材料中有缝隙然后在润滑油里泡一段时间以后在用,这样的还没有见过。是不是新东西?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自润滑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