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套式端接头,请教

楼主(2013-08-15):
通过一些资料知道,卡套式端接头的柱端密封有以下几种形式:最明显的就是螺纹密封,除了螺纹密封,还有外部密封,比如带F、E、B、A型柱端的密封方式。我想知道的是F、E、B、A型柱端的区别是怎么样的,用这些柱端的配合面又要做怎样的加工处理。还有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密封方式吗?以上提到的这几种密封方式的优缺点又是怎样的?

很琐碎的东西,确实液压设计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但是资料有限,希望大家能帮忙一下,谢谢了。

网友:
卡套式管接头的密封原理应该是:卡套右端在螺母的拧紧顶压下,左端被挤进接
头体内锥孔与管子间的间隙里,使卡套的外锥面形成锥面接触密封,卡套的内
刃口嵌入钢管外壁,在钢管的外壁压出一个闭口环槽起切入密封,进一步拧紧
螺母,使卡套中部稍微凸起,产生弹性变形,弹性应力使卡套右端面与螺母锥
面产生摩擦力,以防螺母松动,弹性变形部分可吸收液压管道中的震动,另外,
卡套尾部也紧抱钢管形成一道抵触密封。而不仅仅是靠螺纹密封。

网友(点评):
谢谢你了,我现在还是比较迷糊的是卡套式端接头的几种区别,比如带F型柱端的卡套式端直通管接头和带E型柱端的卡套式端直通管接头及带A型柱端的卡套式端直通管接头、带B型柱端的卡套式端直通管接头,和螺纹密封它们...

网友(点评):
这几种柱端接头他们带的是怎样的外密封,配合端面有没有怎样的加工要求,密封性能如何?

网友A:
我觉得人卡套式接头不如扩口式的好用、、、

网友(点评):
可是扩口式我觉得扩管太不容易把握了,不是熟练工人很容易扩不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人卡套式接头不如扩口式的好用、、、

卡套式接头分单双卡套,单卡套很不好用,而且卡套式接头密封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使用卡套式接头同样需要熟练工人。如果没有熟练工人就只能买卡套预装机了,外国人都是用这种机器来保证油压管的连接质量的。这种机器以前都是进口的,价格很高,每台模具不算要5-6万。现在有国产的了。价格在1万左右。使用这种机器预装卡套后,使用卡套式接头连接的管道漏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有时间可以看看优酷网上的视频介绍,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xODIzNTI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