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滑块的速度怎么求?

楼主(2013-08-15):
  求大神解答  详细过程  或者说说思路

网友A:
脖子断了。。。。

这是初中物理题目。
利用角速度求出支点末端的线速度v1,然后算出滑块和连杆之间的角度a,然后v1*cosa

网友(点评):
如果你是大学生,我绝不原谅你!!

网友(点评):
表示俺初中没学过, 打死我吧!

网友(点评):
连杆是在做平动和转动的

网友(点评):
确实是初中的题目,速度的合成与分解

网友(点评):
这个用到大学里的 理论力学才能解,没那么简单的。孩子!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
请参照课本 机械原理,四连杆(曲柄滑块)部分,符号我打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脖子断了。。。。

这是初中物理题目。

连杆是在做平动和转动的,连杆和滑块铰支点的速度是不确定的 ,怎么能这么求呢

网友(点评):
如果求任意点的瞬时速度就要用到解析几何了,还记得圆的方程不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能求, 单自由度系统,再引入一个角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杆是在做平动和转动的,连杆和滑块铰支点的速度是不确定的 ,怎么能这么求呢

我只求那个点,不用管连杆。。。。

网友(点评):
滑块连杆有相对转动时,水平分速度不一定一致。

网友(点评):
嗯 我知道了 正如拉普拉斯说的 曲柄滑块机构 那个速度用向量的方法求

网友:
这不就是关联速度吗????

网友:
速度瞬心法去求。

二楼提到的中学物理解法

中学物理一般是这么出现的: 岸上有个人用绳去拉动船,绳的拖动方向与水平方向成一定度角。 绳子是平动的。并且提到的是绳的速度。 绳子沿着绳所在方向的速度。

这里的连杆可不是平动的哦,

网友:
这个没那么简单吧

网友:
如何找中间连杆的速度瞬心?
过滑块与中间连杆的连接点作一条直线与滑块运动方向垂直, 延长另一里连杆, 两线的交点就是中间连杆的速度瞬心。
此时讨论中间连杆的转动问题,  角速度之比 等于 半径之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脖子断了。。。。

这是初中物理题目。

刚体运动和质点运动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例题供参考

网友:
翻翻理论力学就明白了

网友:
要计算滑块的速度,计算出曲柄圆周运动在滑块轴线上的分速度即可。由于是刚性结构,这两个速度是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你这个结构曲柄无法整圈运动,活动范围大概实在曲柄竖直轴线左右约104度,超出这个范围,结构会卡死,或者被破坏。

网友B:
机构虽然活动范围有限,但是还是能算一下的。

有木有一样答案的?

网友(点评):
更正:θ的范围是-arcsin0.25 到 派+arcsin0.25 即约-14.5度到194.5度

网友:
机械原理,三心定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脖子断了。。。。

这是初中物理题目。

这个是大学里的 机械原理,我就不信中学生会做。当然那些奥数强人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构虽然活动范围有限,但是还是能算一下的。

这个哪是往复运动啊,你怎么回去啊?

网友:
缺少初始位置条件,要求速度v还少一个能求出P14P13长度的条件。
下图是按照速度瞬心原理。

网友:
变化的速度

网友:
这个题的速度是个变值,没有实际意义,在机械中实用的都是平均速度
转动一圈(6.18/ω)时间内滑块移动距离为1.192r x2(计算或作图可得)
平均速度=1.192r x2÷(6.18/ω)=0.3857r. ω

补充内容 (2013-8-30 05:58):
sorry
这个题的速度是变值,没有实际意义,在机械中实用的都是平均速度
转动180°时间内滑块移动距离为2.52r
转动180°耗时3.14/ω
平均速度=2.52r÷(3.14/ω)=0.802r. ω
它的行程可以转动达到360°-154°=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