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承受倾覆力矩时产生严重振动!

楼主(2013-08-15):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承受较大倾覆力矩时产生严重振动,是否和轴承存在轴向游隙有关,采用两个背对背的角接触球轴承可否消除此问题?

谢谢。

网友:
说下使用情况吧

楼主: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轴承是设计时就调整好内部游隙的,有轴向游隙时,是不是不能承受倾覆力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轴承是设计时就调整好内部游隙的,有轴向游隙时,是不是不能承受倾覆力矩

力矩过大,就会有震动

网友A:
最后的结果就是轴承崩飞了

楼主:
我的双列角接触轴承安装时,外圈为较松的安装,内圈承受倾覆力矩,振动的频率很低,可听到卡卡声。另外,这个轴承是用来传递扭矩的,扭矩传不出去

网友(点评):
轴承作为一个整体,外圈"较松的安装",就是整个轴承的安装径向间隙大了 这是我的理解,望高手指正!

网友(点评):
轴承作为一个整体,外圈"较松的安装",就是整个轴承的安装径向间隙大了 这是我的理解,望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结果就是轴承崩飞了

倾覆力矩不大,就是老有卡卡的振动,还吃掉了很大的力矩

网友:
那有可能轴承外圈装松了,产生间隙

楼主: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3202 ,承受约600N轴向力,约20Nm的倾覆力矩,是做支撑丝杆用,用来传递扭矩,结果扭矩传不出去,只输出了很小的扭矩,还有很大的卡卡振动声,双列角接触球轴承3202 的额定承力为5~6KN。

网友(点评):
不懂倾覆力矩,更不懂所谓--“用来传递扭矩”。

网友:
还是用角接触轴承吧!那个很好!

网友:
条件允许用关节轴承吧

网友B:
不会就一个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吧

网友:
今天在翻看机械设计的轴承篇,看到 承受倾覆力矩,推荐使用四点接触轴承

网友C:
选通用配组轴承,不用调整,直接把轴向空间全部挤死就获得合适的游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就一个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吧

就一个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点评):
对于存在倾翻的情况,你玩悬臂梁肯定不行,至少要改成简支梁结构才能有效果。径向约束距离越长,最后摆动幅度越小,振动产生的影响越小。第一要用悬臂的情况,单一个双列肯定不够。情况还不如分列的两个角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一个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最好传个安装结构示意图,如果空间允许的话最好还是用两套轴承,让轴承载荷点之间的距离大些。

网友:
这类轴承只能承受角度很小的倾覆力矩,正常情况下只能承受径向力

网友:
这个要看整体结构,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是设计上的问题。要就是支承点的布置问题,要就是轴承的组合形式问题。结果是因为振动消耗了能量,造成输出很小。只要修正设计,消除振动,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通用配组轴承,不用调整,直接把轴向空间全部挤死就获得合适的游戏了

角接触球轴承背对背安装能吃掉内部游隙吗?

网友(点评):
你这个不能只找游隙的问题。除非你选轴承的时候选大了,不然不能去改游隙,太小会阻碍运转,甚至烧掉的。

网友(点评):
要是配对的轴承才行,单独买的两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传个安装结构示意图,如果空间允许的话最好还是用两套轴承,让轴承载荷点之间的距离大些。

这两天有时间一定把图传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接触球轴承背对背安装能吃掉内部游隙吗?

这样可以,有专用的配对丝杠角接触轴承。

网友:
你使用单个,双列角接触,那轴承自身有游隙,是没办法抵掉的,轴向窜动的游戏,可以用角接触丝杆配对轴承,采用背对背配对形式,前后相抵,轴承游隙就微乎其微,因为你丝杆本身,启动加速包括停止减速都会有一定的轴向力,使用单个的双列角接触的游隙肯定是大的。

楼主:
同意zerowing的高见,现在就打算用两个角接触球轴承试试,同时试试简支梁的结构,当初用一个角接触球轴承是因为空间太小,而倾覆力矩主要是由于加工安装不到位造成的。这样说有些不清楚啊,明天上午上图说明

网友(2015-09-05):
前辈你那个方案最后确定用什么轴承了吗,使用情况怎么样呢?
我这里也有一个悬臂结构,悬臂端的位置要承受倾覆力矩,转速非常高40000r/min,也是考虑到悬臂端的振动问题,目前想在悬臂端选用两套三点接触球轴承,也可以用配对角接触。方案还一直定不下来,客户方面非常急。。
希望前辈不惜赐教,前辈有qq或者微信什么的是否可以麻烦加一下?万分感谢!!!
我的qq:330890551,微信:abruzzi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