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4.2 深140的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3-08-15):
直径4.2 深140的孔 ,孔没有公差和粗糙度要求。材料是铝

网友:
什么铝?牌号说下,是通孔不,基本是钻,说明白点

网友:
加长钻头可以

网友:
两面打呗

网友:
用加长钻头或沉头后用4.2钻头打。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盲孔。材料ly12

网友:
给出具体的零件图,然后给你提建议。

网友:
加长钻头应该没什么问题,钢件就不行了

网友:
确实,买加长钻头,排屑槽有好几种,买好的。

网友:
只能用加长钻头打了

网友A:
我们厂加工过钢件,直径4,长度1.2m,这140的铝i件都没干过,明天给你问一下

网友:
没公差跟要求的话加长钻我想应该没问题的啊

网友:
铝的,长钻头是可以的

网友:
你可以联系我   我们有做这方面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加工过钢件,直径4,长度1.2m,这140的铝i件都没干过,明天给你问一下

谢谢。等你回复

网友:
我对材料部懂  我理解是 如果是铝的话就不硬   加长砖头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等你回复

我们厂加工的深孔是用的一种叫枪钻的新刀具,高转速,每转进给小,最主要一点还得用内冷,如果满座这个条件的话可以试试!枪钻一般能比较好的保证尺寸,粗糙度及直线度!

网友:
加长钻头就可以啊

网友:
买我的枪钻机吧

网友:
深孔钻,内冷钻头,气雾冷却。

网友:
用枪钻加工。

网友:
两头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