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程序前面的N0010删除?

楼主(2013-08-15):
== N0010 G40 G17 G90 G70
 N0020 G91 G28 Z0.0
N0030 T01 M06
N0040 G0 G90 X-2.0572 Y-1.1605 S2600 M03
N0050 G43 Z10. H00
N0060 Z5.
N0070 G1 Z-5. F250. D00 M08
N0080 X-4.5006 Y-2.9012
N0090 G3 X-2.6112 Y-4.4984 I4.0722 J2.9012
N0100 I2.1828 J4.4984
N0110 X-.1873 Y-4.9942 I2.1828 J4.4984
N0120 X3.9707 Y-1.79 I-.2214 J4.5874

网友:
自己编的?UG导出的?说清楚点呀。。。。软件的话是可以设置的,不过建议保留,要不然出错了你很难找到具体哪一句程序。自己编的一样,这叫程序序号,是标准,删了别人看你程序就觉得你不严谨。

网友:
这是啥,你说啥,你要干啥,

网友:
使用WORD的替换命令,通过通配符删除。或者修改你的后处理软件的配置

网友:
有代号顺序不挺好,删了看着反倒别扭

网友:
表示不能完全看懂……

网友:
你的意思是在 软件里面删除。还是在机床上清楚序列号的。你什么系统。发那科 在修改时间那一栏有 关闭的。就是刀补那个按两次。

网友(2013-11-10):
那么麻烦么    不是有这个功能么

网友:
2楼说的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