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束焊接机灯丝何时换比较好?

楼主(2013-08-15):
批量加工零件,每次都是等灯丝断才换,合适吗?

网友A:
不合适,原因有三,一,如果在焊接过程中断裂的话,使得零件报废。
                           二,灯丝在使用寿命的后期,其束流品质和束流大小等会发生变化,使得实际的束流和参数中设定的有差异,使得焊接产品的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三,如果都是在使用过程中突然断裂,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对电子束焊机设备有损害,对设备寿命有影响。

建议: 按照设备设定的使用时间,定期维护保养设备,优化,校准灯丝,按照使用寿命或者实际焊接过程中的经验寿命来换灯丝。既可以保证产品质量,也可以使得设备处于一个最稳定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适,原因有三,一,如果在焊接过程中断裂的话,使得零件报废。
                           二,灯丝在 ...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
    理论能加工100小时,可实际没那么多,多的有90多小时,少的有50多小时时间不等。
    偶尔发现用10多小时后,灯丝上就会有个小眼儿。
    具体该根据什么参数,大概数值到多少就不行了呢?仅靠经验吗?

网友(点评):
你那个应该有说明书,根据指导就好,因为这个不同公司的灯丝可能不一样,性能也就有差异,如果正常加工一种零件,如果正常使用,灯丝的寿命应该是非常接近的,灯丝上面有小眼很正常,这个影响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