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斜齿减速器与无刷电机连接问题

楼主(2013-08-15):
关闭 上传附件 普通上传
各位大虾们,请教一下,无刷电机和一级斜齿减速器连接,能否把小齿轮与电机轴做成一体,即电机轴输出端为小齿轮。据了解可能会出现如下问题:1、大小齿轮的啮合精度难保证;2、电机轴(小齿轮)过长,直线度难保证,刚度不好;3、电机轴(小齿轮)段轴承配合过多,出现过定位。麻烦前辈们赐教,不胜感激。

减速器剖面图

减速器剖面图

网友A:
为啥要这样改?
结构上允许么?装配?加工工艺?

网友B:
有些小型电机可以把斜齿轮加工在电机轴上,安装定位靠电机上凸台和减速器上的凹口,安装很方便。
你图上的形式安装估计很难吧

网友C:
你要是要求严格的传动精度,这样设计应该是不太合理了!可以按照二楼的说法,在电机轴上加工斜齿轮,但是只要保留一个轴承就好,是电机轴端齿轮端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这样改?
结构上允许么?装配?加工工艺?

原来电机跟减速器之间通过联轴器连接,由于联轴器本身的动平衡很难控制,导致产生震动传入减速器再输出,这个震动很明显,是我的产品不能接受的,所以想把小齿轮做在电机轴上,取消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小型电机可以把斜齿轮加工在电机轴上,安装定位靠电机上凸台和减速器上的凹口,安装很方便。
你图上的 ...

确实是这样,轴承应该是过定位了,中间两个轴承应该要取消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要求严格的传动精度,这样设计应该是不太合理了!可以按照二楼的说法,在电机轴上加工斜齿轮,但是只 ...

现在就是这样考虑的,直接把斜齿加工在电机轴上,这样我也是比较担心齿轮的啮合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好,这样做的良品率怕是比较低

网友(点评):
这样的做法是有现成的案例的,以前用过东方马达的电机和减速机就是斜齿加工在电机轴上的,不过是悬臂的,前端没有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这样考虑的,直接把斜齿加工在电机轴上,这样我也是比较担心齿轮的啮合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好,这样 ...

前端加支撑轴承应该就可以基本解决啮合精度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这样考虑的,直接把斜齿加工在电机轴上,这样我也是比较担心齿轮的啮合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好,这样 ...

谢谢,这个给了我一点底气,现在也在朝这个方向去做试验,上面那个联轴器也有考虑取消,就是怕悬臂负载大的时候小齿轮会有摆动,到时候做回来试下用轴承和不用轴承是否有区别就知道了。

网友(2015-12-15):
引用 楼主:
原来电机跟减速器之间通过联轴器连接,由于联轴器本身的动平衡很难控制,导致产生震动传入减速器再输出, ...

可以这样做,电机做好之后整机车加工,保证形位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