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安装形式的区别(请看图)

楼主(2013-08-15):
大家说说图中轴承安装形式的不同点,在论坛也搜过,大致知道,但详细的还请大师们赐教,谢谢了!

楼主:
发现图片没有正过来,扭着脖子不舒服,重新发一张C:\Documents and Settings\fcg1\桌面

网友A:
详情请见NSK精密轴承,配对组合方式的选用,来问我拿资料吧

网友:
正装 反装课本上学到过。主要是压力中心位置不一样,派生轴向力的方向不一样。。反装结构复杂,正装结构简单。  貌似还影响轴系的刚度 ,但是和传动件的位置有关。。。。。  刚毕业理解至此为止 ,,,等待大神回复。。。

网友(2014-05-11):
引用 网友A:
详情请见NSK精密轴承,配对组合方式的选用,来问我拿资料吧

NSK精密轴承,配对组合方式的选用。。。能不能发份到我邮箱386288337@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