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用solidworks做千分尺的仿真建模,遇到难题了

楼主(2013-08-15):
最近想用solidworks做千分尺的仿真建模,遇到难题了:在圆柱面上画一周均匀刻度可以用拉伸切除-阵列来完成,但那时圆周上刻上均匀的数字,0-49就很难了,考虑过用包覆,但是在草图里边没法定义两个数字间的距离,就没法均匀刻上,求大神帮忙!

楼主:
我又试了试:先画一条长度为圆周周长直线(构造线),然后以它为基准写数字,把这些文字两端对齐,再包覆。但是两端对齐没有吧直线端点和数字的中心对齐……目前只能弄个大概均匀,又不行了!

网友:
千分尺圆周上是不是只有0到9十个数字?
可以尝试先画一条参考线段,而后用草图文字,曲线选参考线段,文字设成居中。(每个数字对应一条线段)

以上方法网上看的,lz试试,

网友(2014-01-13):
请问你有千分尺的相关图纸吗,我也想建模,但是搞不清楚里边的额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