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机器人的伺服电机需要电磁机械抱闸制动么

楼主(2013-08-15):
如题,如果不用,靠伺服电机本身的制动足够实现快速定位么???
断电时又是怎么保持位置的?

网友:
小弟也有这方面的疑问,坐等高手前来解答,前排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刹车

不明白,可以说的清楚一点么。带刹车指的是关节用的伺服电机都要带抱闸们还是其他??

网友:
取大的重的物体,另外速度比较快的时候还是要要的,个人觉得。因为这个抱闸选择与否只与物体惯性大小有关,惯性大当然要选择,惯性小,电机线圈本身的制动力就够了。

网友:
可能除了第一轴和第六轴外,其他四轴都有刹车。没有刹车的话那几个臂在关电的时候就掉下来了

网友(2014-06-24):
我个人认为最好都是带抱闸的。实际上有些牌子是有四六轴不带抱闸的,这就要考虑到具体的用途了。比如焊接时由于意外报警产生的断伺服,如果没有抱闸就可能因为焊枪的重量带动电机旋转造成安全隐患。所以下伺服或者断电的时候需要有带抱闸来对电机进行制动。

网友:
一般都是带刹车的

网友(2016-08-06):
必须带刹车,否则掉电的时候就无法保持位置了

网友:
我自己给自己做的是涡轮蜗杆自锁。把蜗杆用液压缸压在涡轮上尽量多除去点间隙#(滑稽)

网友:
刹车连在蜗杆上离合器连在电机和蜗杆中间#(滑稽)

网友:
一般机器人用的伺服电机带的抱闸是用来防止掉电之后的各个轴会因为重力什么的运动,不是用来进行制动的。

网友(2017-03-10):
最好带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