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几个工件就报警、后面润滑油是满的呀、是不油泵坏了?

楼主(2013-08-15):
帮小弟看看这是怎么意思。干几个工件就报警、后面润滑油是满的呀、是不油泵坏了?

网友:
字面上的意思是润滑油低或者压力低,有可能是油泵坏了

网友:
先看润滑管道压力是否足够,有没有达到系统确认压力值,然后检查润滑油泵,分配阀,供油管内有无空气进入,等等

网友:
先清洗下 油箱 然后看看油路是否堵 还有3楼说的 。。。

网友A:
油压浮标进油了,在满油的情况下,浮标也浮不上来,所以一直报警。解
决办法换一个新的塑料浮

网友:
或者直接不要浮标,不过这样真的油压低也不报警,要经常加油,此方法在没买到新浮标之前又想正开工,推荐使用

网友:
检查油泵、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压浮标进油了,在满油的情况下,浮标也浮不上来,所以一直报警。解
决办法换一个新的塑料浮

油压浮标是哪个呀、

网友:
你要把油放干了,打开邮箱,里面有一个圆圆的塑料圆筒(一般是塑料的,15~20mm左右的吧),有油的情况,在油浮力的作用,这东西就不会往下拉开关,当没油的情况下浮力没了,由于自身的重力,就触发油位低开关,现在进油了(因为是中空的),浮力作用减少亦会触发油位低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