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机器人电机该怎么选?

楼主(2013-08-15):
不求理论,求一电机型号+减速器型号+机器人大致情况,做个参考!!!

网友:
要开发这个东西了?

网友A:
机器人的基本工作参数:工作半径,负载。依据这个才能逐步确定机器人的内部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的基本工作参数:工作半径,负载。依据这个才能逐步确定机器人的内部参数。

需要一个案例作参考,找到的机械手资料统统只有外壳,里面全都藏得严严实实,我也知道用伺服电机、谐波减速、RV减速等,可是我想知道的是以前做机械手的人,比如说做一个六轴、5kg、半径500mm的用的什么电机和减速器。希望知道的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B:
这个可能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噢。

有时间的话多说两句,不胜感激!!

网友:
与楼上同求啊...

网友(2015-01-22):
算出转速和力矩吧

网友:
1.你不是有负载大小了,又有工作范围,现在你需要大致确定六轴的每个轴工作范围,角速度,还有扭矩;(画一个草图,或者3维简易图,可以确定下每个轴的重量)
2.然后大概计算出电机功率,传动比,然后根据传动比,功率等选择适当的电机和减速器。
3.第三部根据你的机构草图,你可以详细规划一下结构,包括刚才选择的电机和减速器是否合理,确定一个比较适合的三维图。
4.可以根据你的三维图重新校核一下相关的扭矩,惯性量等参数,推算下电机和减速器的选型和速度是否合理。
5.这个时候就要进行三维和二维的结构设计,包括强度,结构的合理性。
6.做完以上几个步骤,一个大概的机器人就出来了,在细化一下结构。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思路和看法,可能与其他大神不同,你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