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手动球阀手册中SW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15):
如图,表中最右侧一栏,应该是方头尺寸,可是“SW”怎么解释?英文翻译过来的么?求真相

网友:
六角等边宽度...在这里是 方身 的 尺寸

网友(点评):
SW肯定是什么的缩写吧,求全文

网友(点评):
是方身的尺寸。全文可能不是英语的。说不定是来自德语的。

网友:
socket  wrench 管钳子,套筒扳手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应该是螺母的对边宽度。虽然国标里面是用S来表示(估计是沿用DIN标准),但是现实中很多供应商正在使用SW来表示螺母的对边宽度。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