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片锯铜棒磨损异常,请教

楼主(2013-08-15):
我们公司新买的铜棒开料机,主要用来锯实心园铜棒,铜棒外径15-30之间,锯片采用1.2mm厚,外径150的高速钢圆锯片,齿数80左右,锯片转速大概3500-4000r/min。

现在的问题是锯片开了不到5条铜棒就磨损的不能用了得重新磨而且锯片容易裂,我怀疑是锯片转速以及锯片的锯齿角度问题,所以想请教下各位大侠有谁知道锯铜棒或铝帮等材料时锯片的转速、以及锯片的材质的合理齿数、齿形。

真心希望各位大侠能指点一二。

网友A:
建议楼主联系锯片厂家,说出你的要求,让他们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联系锯片厂家,说出你的要求,让他们推荐一下。

这确实是一个方法。

网友:
可能材质、切削参数选择不对

网友:
发图片来看看,具体什么情况找锯片厂家会更好,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
转速太快了。另外材料是什么?换成W6的或M42的试试

网友:
降低转速1000以下

网友(2015-05-09):
我是专业做锯片的,如现在还有问题,加我1816250165

网友(2016-03-22):
你们棒料的直径是多少的

网友(2016-04-21):
转速降到400还差不多,150的刀具,你给到4000的转速了,你是超高速加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