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弹簧骤然卸载后位移方程之推导

楼主(2013-08-15):
标题吾自拟,可有论文范儿?
函数虽自爱,时人多不玩儿……

事由此贴起: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044

推步至此,智穷力竭,求诸maple,茫无所得。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若有方家到,还请多启蒙!

网友(点评):
也不知道推没推错。

网友(点评):
给兄弟改个题目,蓄势勃发,前路几何。哈哈,逍兄最近迷上计算了?

网友(点评):
磨石在手,岂可置刀不砺?

网友:
大侠,这有没有心得啊,最近做计算校核,我发现自己对函数之类的反应迟钝,一大短板啊,如何提高

网友(点评):
吾亦有此问。

网友(点评):
去翻翻统计,找找感觉

网友:
隐函数的偏微分似乎容易忽略自变量是复合函数这点。式子(1),x是否也是关于t的函数呢。求瞬时速度v则应该是关于u的全导数
V(x,t)=(δu(x,t))/δx•dx/dt+(δu(x,t))/δt。我感觉对不起高数老师。。好凌乱。

网友(点评):
x跟t无关。

网友(点评):
x是空间坐标,t是时间坐标,怎么会有关?

网友(点评):
那你画个最简单的s-t图,s跟t有无关系。速度怎么求。。

网友(点评):
求出u(x,t)后,才能求出s。

网友(点评):
= = 我说的S不就是这里的X

网友(点评):
s就是u。速度就是∂u/∂t。对具体的点,比如右端点来说,其速度函数是du(L,t)/dt。

网友:
搬个板凳先坐着,  小弟 的多元微积分方面 一直没弄通

网友:
大虾思路不好理解呀。U0假如是总应变能的话其实就是弹性势能,该势能与动能相互转化(理想状态下),这是在宏观下分析,是整体分析。而u代表微小形变产生的应变能,应该是材料形变产生的“内能”,是微观下。这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呢。

网友:
逍兄的整体思路貌似是功能定理。那么,上述中有没有考虑最低能量点两侧的不同转化关系。弹簧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单摆,是内损会更高一些。所以,应该也是存在过中性点(能量最低点)之后,动能再次转化成势能的过程的。但是,因为内损问题,这个循环过程会很快结束。

回头我沿着逍兄的思路推推也,不过估计也不会有啥突破。哈哈,当个乐趣吧。

网友(点评):
假设无内损,只考虑一次复位。估计过程大约几十毫秒吧。

网友:
可以在弹簧一端加上一个理想的质量块。用系统的能量守恒来求解。哈哈

网友:
应该用振动力学的思路来解,连续体的振动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有高见?请问按横波还是按纵波分析。波形按什么函数衰减?愿闻其详!

网友(点评):
应该说振动方向和传播方向平行所以是纵波。给答案谁都行。但这不重要。

网友(点评):
从弹簧宏观上看是纵波,但是对于弹簧丝本身来说是横波

网友(点评):
小弟愚钝,弹簧丝本身是横波,何解?

网友:
不错 我都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这种模型确实应该加质量的,然后微分方程是可解的

网友(点评):
弹簧本身就有质量。

网友A:
楼主牛逼啊,
机械振动,北航的专业课,听说楼主还在看数学,是数值分析吗?
有兴趣北航考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逼啊,
机械振动,北航的专业课,听说楼主还在看数学,是数值分析吗?
有兴趣北航考博?

博士岂是你想考,想考就能考?

网友:
( ⊙o⊙ )哇。谢谢大侠出手。好好学习一下。等我把机构简图整理出来,好好讨教一下。

补充内容 (2013-8-16 19:09):
求教:如何计算弹簧回复的时候时间值?
又补充了点内容。希望对这个问题有所帮助。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044
之所以想求解是因为实际生产中有些小问题,需要解决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博士岂是你想考,想考就能考?

硕士考试大纲一般都不考机械震动(机械震动 理论力学第2册,选学内容),太难了。
只有博士考试大纲才有震动的。

网友:
可以用力学分析软件模拟几个点的实际状况来验证,你这公式看着头晕啊!

网友:
可以参考自动武器设计理论,涉及相当多的弹簧运算

网友:
这些东西是不错,又没有简单的方法啊

网友:
楼主的初值有问题,通解如图所示。

网友(点评):
这个通解太复杂了,看不太明白。若有兴趣,不妨指出哪个初值不妥?说实话我对于推导的过程也不敢说很有把握。都是试着推的。

网友(点评):
我的思路是,假设无能量损耗,那么将每一点的动能和势能积分起来,就等于总应变能。

网友(点评):
若能求出內点的位移函数u(x,t)的解析式,则每一点的内应力,及每一点的速度都可求。到时候就什么都可求了。

网友:
考虑两点:
1:任何一个时刻力F发生改变
2:任何一个时刻长度发生改变

网友(点评):
以上两点都可以由位移函数u(x,t)的偏导数求出。

楼主:
某由一个社友的求助帖,想到可否用位移函数来描述弹簧的自由运动?进而推出了一个微分方程,然此方程却非吾所能解也。

在推导这个方程的过程中,经由 成形极限 等网友的提醒,才发现这原来就是一个连续体的机械振动问题。进而思索下去,终于明白了,原来一直不明白的机械振动从何而来?为何会有机械振动这种运动形式?原来其是由能量发生,从机械能守恒而来。能量在自由刚体中无法储存,只能一会儿变成势能,一会儿变成动能,势能动能变动而不居,然其总量却不变也。如人行路,一步行左,一步行右,左右交替不停。书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其斯之谓欤?

刚者传力,柔者吸能,力乃能量之外发也。刚之振也烈,柔之振也缓,是故 动静之极 网友的柔簧悬空真能令人迷惑也。其簧也柔,其振也缓,振波之传导也慢,是故最下一环乃能悬停不动也。

学,然后知不足。古人诚不我欺也。

网友(点评):
不错。不过那个上跳的链子有点想不明白,链子就意味着若干个自由铰链,如何上跳的,违背重力啊。

网友:
这个是个典型的振动问题,假设弹簧上有一定质量,或把弹簧本身的质量假设在弹簧上,系统会有个固有频率的

网友:
楼主用“经典”力学方式描述了复杂问题。没有结果?

网友(点评):
微分方程难解。

网友(点评):
不仅是微分方程那点事。也不能是“这个是个典型的振动问题,假设弹簧上有一定质量,或把弹簧本身的质量假设在弹簧上,系统会有个固有频率的”问题,因为频率等条件又不和振动系统一样。

网友(点评):
你又不可以将振动系统当中弹簧上某一点的来描述。

网友(点评):
我只觉得位移函数 u(x,t) 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对“位移函数 u(x,t)”不置可否。但是你只应用了“经典物理”当中处理方式。位移、速度、时间还包括能等等。牛顿世纪左右理论。我认为这个题已经超过“经典物理”的范围了。

网友(点评):
位移函数 u(x,t) 描述了弹簧每一个点的运动状态。我想,这个纯弹簧自由伸展的问题,还没有脱离机械能守恒的范畴。

网友(点评):
你要提升啦!

网友:
关于此问题,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再解微分方程,可以得到X关于T的函数。X的一阶导数就是速度的函数

网友(点评):
这个x好像只能求一个点的位移。

网友:
用高速摄影机记录那一点的整个过程。形成曲线完成数学方程:
(x,t)
再做各种条件影响的实验,比如长度、材料、线径等等诸多条件变量下的实验。得到各种修正系数或者项。函数就成为:
  u(ABCD.......)(x,t)+a+b+c+d.......
结果就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啦!

网友(点评):
能提出高速摄影机比拟的,高手也。

网友(点评):
不过本题也不用什么abcd,都概括在一个刚度系数K里面。只求 u(x,t),只不过是微分方程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为什么这么做——你所给的函数经赋值后它不是真实的结果。

网友:
看见这个公式,头晕了,数学没学好啊

网友:
不用高速摄影机啦——光栅尺。经处理速度、位移、时间等你想要的都能得到。作出各种曲线。你就可以用函数模拟啦!

网友A:
我认为按*单自由度欠阻尼机械振动*比较合适
参考-理论力学二---机械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按*单自由度欠阻尼机械振动*比较合适
参考-理论力学二---机械振动

鄙人现在就跟u(x,t)微分方程死磕上了。什么振动都不管,就解那个方程了。纯解方程。

楼主:
方程解不出来,咱就猜

上面的曲线图,是假设系数为1时的情况。大略可以看见,∂u(x,t)/∂x是应变,它大概在0线以上变化;而速度∂u(x,t)/∂t就不然了,纯正弦变化。
欢迎批评!

网友(2015-05-28):
感觉跟不上思路

网友:
可恶,还是能量守恒吧,这个直接的搞不定

网友:
有本教材叫《声学基础》,其一开始讲了弦的振动,建议LZ看看。好像是厦门大学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