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启动时压力超出设计值12Mpa,紧急求助!

楼主(2013-08-15):
以前做了一个如图的设备,采用液压驱动。

负载加上自重13吨,液压举升系统采用缸径125的油缸,初始举升角度20--21°。
初始设定系统压力16Mpa。
但是当满载时设备却纹丝不动,当压力达到26--28Mpa时才能举起该设备。

求高人指点,小弟实在想不到这样简单的系统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压力差距。

小弟一直认为是液压系统自身损失1Mpa左右,其他的就是机械部件损耗了。
个人认为有以下2点造成机械损耗过大:
1.是设备制造时举升机构各轴不平行;
2.安装时造成左右举升机构不平行。导致机械内损耗过大。

小弟直接把负载平分到两边,所有力用油缸平衡。得到的压力P。
小弟也把油缸孤立出来,用力矩平衡来算,油缸的压力也是P。

两个值相差0.3,,估计是取角度是元整的缘故。

补充内容 (2013-8-21 23:48):
F*sin20°=130000/2        F=191176N            P=191176/(3.14*62.52)=15.48Mpa
在这里感谢做出回复的朋友,由衷的感谢大家的帮助!
期望高人帮忙指点!

网友:
计算没有问题么?参考同类,同规格设备的数据。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计算没有问题

网友A:
液压缸是垂直向上的?没有分解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缸是垂直向上的?没有分解力?

有初始角,坑定是分解了的。
个人认为是设备制造和安装时造成左右举升机构不平行。导致机械内损耗过大。

网友:
连杆机构有死点,结构不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初始角,坑定是分解了的。
个人认为是设备制造和安装时造成左右举升机构不平行。导致机械内损耗过大。 ...

你是怎么分解的呢?自重13吨,你分解完了也就只有16Mpa?这还加上了自损的1Mpa,如果液压缸顶的不是中间的话还得分解一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缸是垂直向上的?没有分解力?

死点还没到,油缸就到头了,最后力都在油缸上了!

网友:
你肯定是算错了。http://wenku.baidu.com/view/fc98f6b9fd0a79563c1e7258.html

网友B:
乍看应该在自锁点附近,怎么会取这个受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乍看应该在自锁点附近,怎么会取这个受力点?

这个点不是图上的点,点离交点还有一段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点不是图上的点,点离交点还有一段距离

当然不刚好在,否则别说26mpa,就算260mpa也推不动。我是说着力点比较不理想。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无杆腔的面积那里有问题。压力大了,力没有变,也有可能是面积变小了。把油缸总装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估计还是压力脚的问题,20°垂直分力就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网友:
下哪里学习一下。。增长见识。。。

网友:
1.是设备制造时举升机构各轴不平行;
2.安装时造成左右举升机构不平行。导致机械内损耗过大。
这看不出来吗,问题一个,一个排除,不就找到答案了

网友:
连杆机构有近死点,结构不合理

网友:
是来学习的,谢谢了

网友:
你的初始举升角度20--21°。你自己再计算一下分力就知道你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张见识了

网友D:
能把计算过程传上来看看么

网友:
13吨的东西,竖直压在竖直的125mm活塞直径的液压缸上都产生约11MPa的压力了,请重新核算一下

网友(点评):
左右各一根缸就是5.5Mpa了,加上起始角度的影响5.5/0.34=16.176Mp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把计算过程传上来看看么

F*sin20°=130000/2        F=191176N            P=191176/(3.14*62.52)=15.48Mpa

希望指点下!

网友(点评):
跟你的一样,会不会是受力不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无杆腔的面积那里有问题。压力大了,力没有变,也有可能是面积变小了。把油缸总装图发上来看看!

油缸是买的,以前单位没有加工油缸的能力,只有一个设计简图,还有验收标准。油缸的真实内径没有测量!

网友:
F*sin20°=130000/2 ,即便是2个液压缸,这个130000是否合理?做个连杆、杠杆受力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怎么分析 请指教下 谢谢

网友:
油缸水平放置行不行

网友:
是否这样计算合理,油缸总是有一个横向分力,这个横向分力靠什么来平衡呢。这个横向分力会在导向柱上产生摩擦力?不知道这样是否正确

网友:
P/Q=L*cosb/(l*sin(a+b))  P是油缸推力 L是杆长 l是油缸上于杆支点到杆的下支点的距离,b油缸于基础的夹角 a杆于基础的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