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帖:伺服选型方法

楼主(2013-08-15):
已知条件:垂直方向伺服电机驱动滚珠丝杠,以0.4/s的速度带动130kg的负载上下运动,升降行程为1.4m,加速度为0.1s。滚珠丝杠外径25mm,导程10mm。
请教:1、该伺服是否需要带刹车?
           2、已确定使用松下伺服,请问该选择哪种型号?MSME152G1H(低惯量、1.5kw)是否满足?
请社区内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加配重否?

网友:
1.不管配重与否,伺服升降选型我肯定选带刹车的

2.这个你直接打电话给松下的让他们帮你选就好了,有钱赚他们特乐意,装机好了还可以让他们过来帮调试。真想自己算的也行就是比较麻烦,每个转动连接的零件的转动惯量一个个算出来相加小于等于电机的1/5 ,百度文库有型录自己翻翻看就好啦

网友(点评):
楼上的“经典”在哪里。3楼的第二点所以运动部件惯量加起来不大于电机转子惯量的1/5.你要选多大的伺服电机才能满足要求。楼主的的参数写的也不对,加速度0.1S什么意思?是0.1M/S2还是0.1G的加速度还是加速时间0.1...

网友:
同纠结这类问题

网友:
上下行走要带制动的  感觉1.5kw 太高了  还是叫松下帮你选呗

网友B:
二师弟!这个求助帖,怎么还弄个英雄帖,不要搞噱头好不好!求人不如求己,别人告诉你的,不一定是对的,直接告诉你结果,你又学不到什么东西,经验都是自己积攒的,给你个连接,自己去下载去,伺服计算接近实例的资料,自己算,不比问别人强多了吗?自己计算,多有底啊!以后要算什么东西,别老发帖求助,被人轻视,网上找找资料,自己算一算,也可以找我要资料,我没有的资料,也可以帮你找一找!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355680804&uk=1897055304

网友(点评):
我一般是自己算一遍,把各种条件给卖电机的人一讲,让他们也算一遍,两边一综合,搞定。最后当然还要测试一下,虽然滚动摩擦系数很小,但装配出来的阻力可并不一定小。

网友:
你得说一下你得负载重心距离丝杠的距离,这样算一下转动惯量,肯定要加减速器,刹车也是必须的。我们也用松下的电机,负重60公斤用的750W的,配1:3的减速器,。其实你用电脑可以直接算出转动惯量的,转矩的也得算一下。

网友:
电机选太大了,加个减速把电机功率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配重否?

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师弟!这个求助帖,怎么还弄个英雄帖,不要搞噱头好不好!求人不如求己,别人告诉你的,不一定是对的,直 ...

二师兄,我自己计算的要1.5KW,但是个人感觉1.5KW有点大.所以发了个帖子.现在用的是0.75KW,加了个1:3的减速机,速度有点慢.

网友(点评):
要求24米就不能加减速。直连时额定速度是30米。超额定转速,扭矩是下降的。

网友:
电机选用有个说法就是电机转子惯量的10倍以下

网友(点评):
对,负载惯量一般是电机的5—10倍,当然电机惯量太大也不好,那样就是大马拉小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师兄,我自己计算的要1.5KW,但是个人感觉1.5KW有点大.所以发了个帖子.现在用的是0.75KW,加了个1:3的减速 ...

算的功率比较大也正常,一般都有安全系数,试制的时候都需要有点把握,等试验成功了,将功率降下去再看看,如果正在赶交期的话,在不损坏其他零部件的情况下,宁要大马拉小车,大马拉小车起码能干活,也不要小马拉大车,小马拉大车,干不了活哦!如果不赶交期,可以慢慢试一试,再者我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把电机支架设计成多用的,电机支架要兼容2种功率的电机,同一品牌、同一系列的电机,无非就是孔位的事,再配上两种内孔直径的联轴器或者带轮等等,就是费点心事,等试验成功了,再改一下结构就可以了,减速比才1:3速度就有点慢呀,你选的伺服电机的驱动器不能调速吗?能调速设置一下,看一看,这些只是个人的一点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
刹车必须的,让别人帮着算是要收费的,如果是大公司,就让他们算吧,能好一点,自己的话还是自己算了让别人核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的功率比较大也正常,一般都有安全系数,试制的时候都需要有点把握,等试验成功了,将功率降下去再看 ...

OK,再验证一下了

网友:
真的需要学习,还是选择的不好

网友(2019-01-16):
看看留言,感觉有帮助

网友C:
我觉得有些老师傅很厉害,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就可以判断出,而且还比较准确。根据楼主的参数,P=F×v=1300N×0.4m/s=520w,再加上一些损耗!不知道这样简单算可以吗?楼主我看你之前发的一个流水线设备,不知道能发些资料给我学习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有些老师傅很厉害,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就可以判断出,而且还比较准确。根据楼主的参数,P=F×v=1300N ...

需要什么资料?

网友D:
1.5KW的,惯量匹配一下,估计至少选中惯量的。之前设计过一个升降机构,选750W电机,1/3的减速机,带动80KG左右的负载,加减速时有稍有吃力。

网友:
我看到您之前发过一个自动流水线的帖子,想问问有没有一些选型的设计计算书或者模型能发给我学习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KW的,惯量匹配一下,估计至少选中惯量的。之前设计过一个升降机构,选750W电机,1/3的减速机,带动80KG ...

你这个升降的负载能这么大啊?我这边现在也涉及到一个升降机构,松下400W电机,1:5减速机,通过静摩擦转矩(1.6N.M)算那个负载最大也就15Kg,算的对不?

网友:
齿轮齿条传动,伺服电机出来的齿轮半径40mm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松下的选型计算软件,可以安装计算https:(//)device.panasonic.cn/ac/c/motor/fa-motor/ac-servo/mselect/index.jsp发不了网站,把括号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