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mm铜垫片怎么处理能耐300-400度高温不变形呢?

楼主(2013-08-15):
机械界各位大侠,本人新手入门,工作上遇到小问题,愁人,1mm厚,外径大概22mm铜垫片怎么处理能耐300-400度高温不变形呢?回火?磷化?还是什么?有谁能点播一下啊?谢谢谢谢啊~此垫片用在一机械传动装置上,垫片上面装有弹簧,要求垫片有一定的耐磨性,耐高温性,还有一定的摩擦系数,好难找材料,目前,用的是铜垫片,250度的时候,垫片已经变形的无法使用了,求答案。。。

楼主:
若是有其他摩擦材料也好啊,必须有一定的摩擦性能哎,愁人,找了几天了,没有答案哎

网友(点评):
看看离合器用的摩擦片

网友:
不锈钢做垫片吧

网友:
铜垫片不耐磨,查一下摩擦盘的材料,选择一下吧。

网友:
不锈钢镀镉

网友A:
可不可以用复合材料来做

网友:
用铍青铜试试,它是铜合金中性能最好的高级有弹性材料,有很高的强度、弹性、硬度、疲劳强度、弹性滞后小、耐蚀、耐磨、耐寒、高导电、无磁性、冲击不产生火花等一系列优良的物理、化学和力学性能。

网友:
铍铜是力学、物理、化学综合性能良好的一种合金,经过淬火调质后,具有高的强度,弹性,耐磨性,耐疲劳性和耐热性,同时铍铜还具有很高的导电性,导热性,耐寒性和无磁性,碰击时无火花,易于焊接和钎焊,在大气,淡水和海水中耐腐蚀性极好。铍铜合金在海水中耐蚀速度:(1.1-1.4)×10-2mm/年。腐蚀深度:(10.9-13.8)×10-3mm/年。腐蚀后,强度、延伸率均无变化,故在还水中可保持40年以上,是海底电缆中继器构造体不可替代的材料。在硫酸介质中:在小于80%浓度的硫酸中(室温)年腐蚀深度为0.0012-0.1175mm,浓度大于80%则腐蚀稍加快。

网友:
用高速钢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用复合材料来做

对啊,需要摩擦的地方才用铜撒,可不可以把铜片固定在别的工件上限制其变形呢

楼主:
跪谢上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