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3-08-16):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sbit led=P0^0;
bit led1=P0^1;
bit led2=P0^2;
bit led3=P0^3;
  sbit led4=P0^4;
  sbit led5=P0^5;
bit led6=P0^6;
bit led7=P0^7;
  sbit ADDR0=P1^0;
bit ADDR1=P1^1;
  sbit ADDR2=P1^2;
  sbit ADDR3=P1^3;
bit ENLED=P1^4;
  main()
  { ADDR0=0;ADDR1=0;ADDR2=0;ADDR3=1;ENLED=0;
    while(1)
    {  led=0;led1=0;led2=0;led3=0;led4=0;led5=0;led6=0;led7=0;
}

我想问while(1)是一个函数吗,他后面有{  }符号

楼主:
半年前就有打算自学单片机,今晚突然有所参透,兴致大起,写了上面一段程序while(1),调试没问题,可是就是没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把“while(1);”后的“;”去了就可以了。      keil软件还是不够智能啊

网友:
唉!20年前学的单板机一直没怎么用现在都忘了

网友:
while循环语句循环体假如是代码块则不带;这是基本语法...先看会书再写

网友:
这是死循环吗

网友:
如果不去‘;’是空循环,一直在while那里。如果去掉‘;’就一直循环花括号内的代码,所以keill没报错。是吗?

网友:
while(1) 虽说是个死循环,但是单片机的程序循环控制的意义所在,如若不然,程序只去年一次便结束了。

顶楼上,若去掉的话,只显示警告,不会报错。仍可编译。

网友(点评):
unsigned char型的变量是8字节的。当你的程序里的unsigned char变量的值超过255时,程序就会一直在0~255件循环,文件就会无穷大。while(1)语句同样是死循环,文件却不大,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点评):
你所说的故障死循环,与人为设置的死循环不一样。 不知道你从哪儿得到的“程序就会一直在0~255件循环”,从未听说过,也不理解。

网友:
while(1)  xxxxx;    while(1)  {}   都是while的用法,前面是一句程序才可以那么写,如果 while循环体要实现很多内容就需要后一种用法了,你在while后面直接加;,那表示程序就运行到while+空  就完事了 并没有向后循环。

网友:
keil是会提示你“;”后面的语句不能执行到,但是不是错误,仍然可以运行,并不是keil的问题

网友:
while(1)是一个死循环语句,程序走到这步后就会不停的执行后面{}内的语句,除非你后面在写个中断入口,或者等待外部中断。

网友A:
给楼主一道题:

int func_a(int a)
{
        a++;
        return a;
}

int func_b(int& a)
{
        a++;
        return a;
}

int main()
{
        a = 1;
        int b, c, d;
        b = func_a(a);
        c = func_b(a);
        d = a;
}

请问:
b=?
c=?
d=?

网友(点评):
这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int& a 还是int &a?

网友(点评):
好像是一样的吧?就跟int* p和int *p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一道题:

int func_a(int a)

1,2,2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一道题:

int func_a(int a)

b=2,c=0,d=2

网友(点评):
不是。c应该也等于2。

网友(点评):
int & 是强制转型?还是指针转向?这个太偏,没有见过。

网友:
六楼说的对

网友:
while(1);  是空的死循环
while(1) {} 是执行{}内的指令的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