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炔气堆焊造成工件生锈现象,求处理办法,

楼主(2013-08-16):
我厂在用乙炔气堆焊碳化钨时,乙炔气堆焊造成工件生锈现象,
与生产厂家联系,解释说,这次新加的丙酮可能有问题,但是现在出现没有加丙酮的也出现生锈,可能是出现混瓶的问题,
现在不知造成生锈的原因,求大侠分析原因。

网友:
什么件?是Q235?,多久后生的锈,现在的乙炔气大多都不是真的,或者不纯,还是在工件防锈上下下功夫把,涂点防锈油。不知道说的对不?对给来点分

楼主:
我们是在低碳合金钢上面堆焊耐磨合金,工作生锈,操作人员有想呕吐反应,问题还没解决,
H2S的测试值从80至615,
但615的乙炔堆焊工作未出现生锈现象,但人员有呕吐反应,是否说明H2S含量高不是生锈的主要原因,

楼主:
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现在是地方的气体不合格,
附近地区的气体也不合格,气厂不敢送到外地销售,地方保护主义,

我们怎么办,

楼主:
对于问题零件我们采用表面处理,不在生锈后继续下道加工,

网友:
我们现在只用超音速焊接碳化钨了,你那个太原始了!而且温度太高会把碳化钨烧损的!

网友:
看你图片是整体做碳化钨吗?如果局部可以考虑一步法,但要控制温度!生锈的可以考虑喷砂去除!实在不行我们可以给您试做样板!你碳化钨纯度是多少?

网友:
人员呕吐应该是中毒现象,请注意通风保护!如果猜的没错你们是刚开始做的吧!相当于我们十几年前的水平吧!

楼主:
我们这种工艺保持了几十年,只是气体有质量问题,这种工艺对操作人员有一定要求,

楼主:
过去这么长时间,说一下些事的进展及处理办法,
我厂分析确定导致气体问题的主要原因为,容解乙炔的丙酮的等级不够或丙酮质量问题,具体问题不祥
处理办法为把新加丙酮的乙炔瓶全部更换,

注:乙炔问题只对堆焊,不对气割,气割反应不出问题来,

网友(2014-02-09):
一般我看到这样的产品,我都会推荐客户更换下堆焊工艺,因为国内现在已经有了更好的工艺了,

即节约了成本,产品的质量绝对比现在的工艺好,何乐而不为呢?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