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异形辊轴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3-08-16):
求教各位大神,附件中的工件怎么样才能加工出来,具体要求及信息如下

1、 加工面为直径不同的两个半圆柱面,大直径与小直径的区域直径差80μm,即台阶处的高度差是40μm 直径大约80mm左右
2、
要求两个曲面均为抛光面,表面粗糙度0.8μm,同轴度1μm

3、  加工面的宽度是30~40mm
4、Cr12Mo合金钢,硬度60左右

望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那是相当的难做啊。
做工装的话用数控车床+成型刀+铣床是可以做的,但是精度很难保证。
加工中心也可以做,但是精度怕是也很难做到你这要求。
除非你有德国的床子

网友:
特高精度,高硬度,高粗糙度,不连续面,只有神仙能做。

网友:
讨论加工条件,图纸不给清楚,细节无法讨论。

求助帖想要保守原图纸,就要有本事改图,要不然就侃大山咯

网友A:
线切割后再镀铬

网友B:
根据你的要求个人认为慢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要求个人认为慢丝吧

请问仁兄,精度可以保证吧。大概选什么样的参数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后再镀铬

是个好办法,请问专家镀铬的精度可以达到什么水平呢,后面如果再打磨到这个精度的话就困难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