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b系统求教

楼主(2013-08-16):
G71粗车循环最后一刀的时候变成的快速走刀,请教一下是机器出了问题还是系统出了问题?哪些问题?

网友:
程序编写错了吧

网友:
看看程序再说

网友:
只能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
程序发来看看

网友(2014-04-13):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
把程序传来看看……多数是忘了加F速度…

网友:
一般是G71P1Q2U0W0
N1 GO X ..
G1
后面这段是G0,么有改成g1

网友:
绝对程序问题、

网友(2014-05-15):
格式
G71   U..   R..
G71   U..  W..   p..   Q..   F...
N...
....
...
N..
G70  P..  Q..   F...
G0  .....

网友:
基本可以肯定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