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做食品加工机械是不是肯定没问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3-08-16):
不锈钢304做食品加工机械是不是肯定没问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不能这样简单下结论,要看你做什么食品!

网友A:
-首先,默认为不锈钢304是合格的,因为新的国标304已经跟美标一样了,也就是说镍和铬的含量一样的.
-食品的性能,有没有腐蚀? 还要考虑到在线清洗和杀菌.因为清洗液一般是弱酸和弱碱,有一定的腐蚀性.
-加工工艺,如果涉及到焊接,是不是要考虑用304L或者316L?
-表面粗糙度,涉及到清洁要求时,要求Ra0.8以上
-总体来说,要看你具体用在哪里,是接触食品还是不接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谢谢,与直接接触

网友:
304属于奥氏体不锈钢,在氯离子的场合应谨用,如在有食盐的环境下,长期304不锈钢不耐腐蚀。
如大输液(医院俗称输液、打吊针)生产线设备使用寿命短,大输液中含氯化钠。

楼主:
表面粗糙度,涉及到清洁要求时,要求Ra0.8以上(  哪个标准?)

网友B:
食品级不锈钢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不锈钢食具容器卫生标准》GB 9684-88规定的不锈钢材料
指标规定:食品级不锈钢是指食品机械接触食品的部分,必须符合一定食品安全的要求。因为,食品制作过程要使用很多酸碱,必须用不锈钢;而不锈钢含铬,不合格的不锈钢,会溶出各种价位的铬,有毒;而且,要求限制铅、镉等多种合金杂质元素的含量。
各种存放食品的容器和食品加工机械应选用奥氏体型不锈钢(1Cr18Ni9Ti,0Cr19Ni9, 1Cr18Ni9)。各种餐具:应选用马氏体型不锈钢( 0Cr13,1Cr13,2Cr13,3Cr13) 。
其中0Cr19Ni9为国标GB(老牌号)新牌号是06Cr19Ni10,对应日本JIS标准牌号就是SUS304、对应美国ASTM标准牌号就是304.
只是食品级不锈钢304最常用、通用而已。

网友(点评):
不过现在的标准已经升级到了2011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食品级不锈钢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不锈钢食具容器卫生标准》GB 9684-88规定的不锈钢材料
指标 ...

如果选用奥氏体型不锈钢,且有材质报告,假定报告真实有效的前提下。该不锈钢是否一定满足GB9684?(标准上还谈到有个理化指标)

网友(点评):
我在十楼给出了理化指标中各个元素的限量指标,你可以对照标准2011年版本来确定。

网友:
新标准与原标准对不锈钢理化指标中各种元素限量指标比较
                 新标准(mg/dm2)        原标准(mg/dm2)
铅(Pb)        0.01                                0.2
铬(Cr)        0.4                                0.1
镍(Ni)        0.1                                0.6(奥氏体)  0.2(马氏体)
镉(Cd)        0.005                        0.004
砷(As)        0.008                        0.008

       为消除试样浸泡过程中不同形状产品面积/体积比不同导致检测结果缺乏可比性的问题,本标准改进了原标准的理化指标单位,将理化指标单位统一改为mg/dm2。
  根据国际、国外和我国最新风险评估结果,以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健康为原则,科学调整了重金属迁移限量。其中,铅迁移量由原标准的1.0 mg/L(即0.2 mg/dm2)调整为0.01 mg/dm2;铬迁移量(马氏体型钢不作评价)由原标准的0.5 mg/L(即0.1 mg/dm2)调整为0.4 mg/dm2;镍迁移量由原标准的3.0 mg/L(即0.6 mg/dm2,奥氏体型钢)、1.0 mg/L(即0.2 mg/dm2,马氏体型钢)调整为0.1 mg/dm2;镉迁移量由原标准的0.02 mg/L(即0.004 mg/dm2)调整为0.005 mg/dm2;砷迁移量由原标准的0.04 mg/L直接换算为0.008 mg/dm2,具体数值见表2。
       除铬以外(铬为形成不锈钢钝化膜、保证不锈钢质量的关键金属),铅、镍等金属迁移限量均比原标准严格,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健康。

目前国际上和我国不锈钢牌号日益增多,各国对不锈钢牌号分类方法和规定有所不同。我国相关不锈钢板材标准(GB/T3280)对不锈钢牌号作出了规定。 因此,为避免重复规定和标准交叉问题,在本标准中取消原《不锈钢食具容器卫生标准》对不锈钢牌号的具体规定。新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不锈钢制品》规定不锈钢制品的主体材料,应选用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材料,即符合GB/T3280的材料及牌号。

网友(点评):
304理化指标有不合格的情况吗?我问了下别人,都说基本没有不合格的

网友(点评):
请对照标准中的指标,哪个指标不合格,我们再讨论。标准你手上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表面粗糙度,涉及到清洁要求时,要求Ra0.8以上(  哪个标准?)

GB 16798-1997 ,6.4.1 不锈钢板,管的产品接触表面,其表面粗糙度Ra值不得大于1.6,塑料制品和橡胶制品的表面粗糙度Ra值不得大于0.8.
但是,3A的标准是要求所有食品接触表面的粗糙度要好于N4(Ra0.8), 当然,3A主要是乳品行业,不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网友:
获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默认为不锈钢304是合格的,因为新的国标304已经跟美标一样了,也就是说镍和铬的含量一样的.
-食品的性 ...

有含量

网友:
多谢大家讨论,又涨了不少见识

网友(2013-11-22):
简单的说。你要是做灌水或白酒之类的设备用304就差不多了,除非是客户要求316.如果是灌酱油,或是酱料,洗洁精之类的最好要用316或其它耐腐蚀之类的材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B 16798-1997 ,6.4.1 不锈钢板,管的产品接触表面,其表面粗糙度Ra值不得大于1.6,塑料制品和橡胶制品的 ...

虽然只是食品机械配件的生产厂,但是这个 Ra1.6···算是很粗糙了。
现在我们这些厂家,稍微能过得去的都是外1.1-0.8 内稍微车车都会达到Ra0.6.虽然不知道3A标准和国标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这些生产厂家都喜欢宁可光洁度高点,我们都觉得那样起码好点,虽然生产成本上会高许多,因为有些棒料生产出来的粗糙度越细越需要修一些小眼。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越细越好,但是老外的图纸上的粗糙度总是要高于国内的。

所以看到你的这个话,就想到要问下你关于粗糙度是不是越细越好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虽然只是食品机械配件的生产厂,但是这个 Ra1.6···算是很粗糙了。
现在我们这些厂家,稍微能过得去的 ...

国外要求的卫生设计(hygienic design) 准则,需要与食品接触的表面粗糙度,应该好于Ra0.8 ,所以,应该是粗糙度越高越好.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在线清洗的效果.
另外,如果涉及到的是生物制药行业(Bio-pharmaceutical) ,对表面的粗糙度要求应该更高 Ra0.2 以上.

网友(2014-02-23):
引用 网友A:
国外要求的卫生设计(hygienic design) 准则,需要与食品接触的表面粗糙度,应该好于Ra0.8 ,所以,应该是粗糙 ...

谢谢回复!受教了

网友(2014-06-06):
在这个行业里基本都是304不锈钢的,主要是因为清洗过程中使用的都是干净的清水。从源头分切,清洗,筛选,沥干,包装全程没有别的特别要求。如果你是要买此类机械设备我介意你还真要看好。因为不良的市场竞争导致现在用料上很混乱,甚至有些企业全是使用底牌号的不锈钢材质。

网友(2014-08-17):
不错,通过大家的讨论,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至少我们就用304的

网友(2017-10-31):
嗯,一般食品与药品用的都是304,但是需要看什么用途,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发帖赚威望

网友:
食品防腐是一个方面,如果用在沿海的城市,304 就不行了。

网友(2019-02-14):
受益匪浅

网友(2019-11-20):
可以考虑使用食品级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替代部分钢材配件。有需要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