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阀在液压回路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3-08-16):
各位大虾,这是一个客户的一个液压阀,配我们公司的液压马达使用,大家看这个阀在液压回路中起什么作用?
A,B两口接油路,A1和B1接液压马达,C油口接刹车机构。但是回路中接入这个液压阀后,测试液压马达,容积效率由90%变为60%,机械效率由80%变为什么10%,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液压阀就是一个液压锁加一个梭阀组成,为什么会对马达的效率影响如此之大。具体见所传图片,谢谢大家

网友A:
此油路一般用于行走液压马达减速机总成或液压卷扬机处,可将液压锁改为平衡阀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油路一般用于行走液压马达减速机总成或液压卷扬机处,可将液压锁改为平衡阀试一下

对,此油路用于液压卷扬机,用平衡阀试过,但客户指定用这个,请大虾们帮分析下原因。

网友A:
那用平衡阀试过效果如何?如果情况差不多,那就查一下梭阀本身是否有问题,梭阀中的滑动体是钢珠还是顶针式的?
因为用于卷扬机,系统工作时载荷波动较大,梭阀用钢珠式密封不好会产生泄露,导致A、B油路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用平衡阀试过效果如何?如果情况差不多,那就查一下梭阀本身是否有问题,梭阀中的滑动体是钢珠还是顶针式 ...

大虾说的有道理,用平衡阀机械效率60%,容积效率60%吧,梭阀用的钢球,再试一下。

补充内容 (2013-8-17 09:40):
又测试了一下,速度上来了,扭矩就上不来,扭矩上来,速度就上不来,请大侠帮忙分析下,是不是存在困油。

网友B:
可以单独测试下那个阀,确认下A口高压油会不会通过梭阀去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独测试下那个阀,确认下A口高压油会不会通过梭阀去B口

测试过,A口和B口不通。

网友C:
个人觉得和制动器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和制动器有关

未接制动器。

网友D:
效率测的有问题吧?

网友:
在制动系能方面应该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率测的有问题吧?

机械效率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
看原理图,A--B在一定压力下应该是通路,A-C也是通路。

网友:
液压锁,C是外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