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阳极化后,会不会影响铝的导热和散热性能,求助。

楼主(2013-08-16):
各位大侠,
铝合金阳极化后,会不会影响铝的导热和散热性能?
假如会的话,哪种颜色影响最大,或是一样?
求助,谢谢!

网友:
不会。无非就是在合金表面弄了层氧化膜,对材料本身物理性能的影响微乎其微

网友:
温度过高,会影响氧化膜的寿命

网友:
一般来讲是没有影响的。有影响,也不是因为阳极氧化的影响。譬如黑色,它并不影响热传递效率,但它影响到热辐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