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高考的三角函数吗,求助一道三角函数题目

楼主(2013-08-16):
数学爱好者,爱好推理者,工程师们出来!!~~
今天,有个同事孩子(在读高中),在做一些三角函数的题目,不大会做,同事就拿了试卷(也就一张A4纸,9道题)叫我帮忙,一眼望去全是高中考试题目的影子:很熟悉;可是现在没出下手,发现很多函数公式之类的的东西都忘了,今天上午复习了下,做了8道题,第三道题卡住了,大虾们,帮忙解解第三道题目?大家没事看看以前公式也行,复习复习,消遣消遣,顺便帮帮忙!2
PS:貌似大家都这个不解,其实比较简单的,就是推导、转换、替代,这是解题,而不是为结果做题目,凑数字。你能做出几个?

网友:
忘了,好久没做了……

网友(点评):
对这种纯理论,大多数都忘了吧,关键词是:复习,看到以前的公式有何感觉?帮忙

网友A:
so easy
1.先由已知条件可以算出sinb和cosb的值。
2.再由给出的关系式算出sina和cosa的值。
3.tg(a+b)分解成sina、cosa、sinb、cosb的形式,然后求出结果i

网友(点评):
不是正道,高考过吗你?

网友(点评):
不是要简单的结果,这是解题呢,哥们,谢谢参与

网友(点评):
这样凑出来的结果当然是正确的,过程不对。首先没说是三角形,角度是任意的。不合格,还是谢谢

网友(点评):
只能说明大侠的基础非常扎实,对这些理论那么短时间还能那么快熟悉。佩服!思路非常好

网友(点评):
您说的对。角度β未必是这个锐角,也可能是加N个派。幸运的是此时Sinβ 或者Cosβ同正同负,不影响结果。。。

网友(点评):
工程师的思维!角度任意是数学家的思维。

网友(点评):
答案是一样D……

网友(点评):
问一句你的因为所以符号,也就是三个点的怎么弄出来的,我word里面找了半天也找不到

网友(点评):
哦,找到了,也不好点,大侠有更好的编辑方程、符号的方法吗?

网友:
要是我宁可用计算机写个小程序,ok……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 easy
1.先由已知条件可以算出sinb和cosb的值。
2.再由给出的关系式算出sina和cosa的值。

不是要简单的结果,这是解题呢,哥们,谢谢参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简单的结果,这是解题呢,哥们,谢谢参与

这是凑结果?
楼主你什么奇葩的思维

网友:
这种主要是公式推导,记得公式就ok了,有空练一下

网友:
应试教育就是要硬推,无论你结果多么正确,没有过程就不行。而西学就讲究个过程。
三角函数变换,忘得一干二净了,幸好,不是考试,翻开手册,三角函数什么变换都有。

网友(点评):
解决问题是王道!还高考?没有高考,脑残还少一些!

网友:
问哈度娘也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