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该球阀的球该如何加工 ?

楼主(2013-08-16):
   大家好,请看该硅溶胶的铸件球阀的阀球的加工步骤,最开始该如何定位,如何加工?谢谢 !

网友A:
1.球杆毛坯下料
2.铣球两面
3.钻球孔(也可镗)
4.钻球小孔
5.车杆
6.铣杆
7.钻杆孔
球上的小孔做起来比较麻烦,工装也麻烦。如果有条件,可以上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球杆毛坯下料
2.铣球两面
3.钻球孔(也可镗)

谢谢,球上的空是精密铸造出来的,我现在不知道刚开始第一步应该装夹哪里进行定位?

网友(点评):
精铸的尺寸保证图纸要求了吗,毛坯来章图片把,不知道毛坯什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球上的空是精密铸造出来的,我现在不知道刚开始第一步应该装夹哪里进行定位?

你的意思是现在只需要做杆了吧。
那就很好搞了。
做个工装(同轴穿住大孔,在用销子穿小孔定方向,两边夹住平面)上车床

网友:
似乎您的尺寸几乎是这台设备的最大加工尺寸了。

这台设备可以做到球度5微米,Ra0.05

网友:
有没有高手  进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现在只需要做杆了吧。
那就很好搞了。
做个工装(同轴穿住大孔,在用销子穿小孔定方向,两边 ...

我兄弟就是厉害,好加工,好干,能干,简单,这不是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兄弟就是厉害,好加工,好干,能干,简单,这不是问题

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有了思路,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具体加工当然要考虑很多细节问题(比如您提到的精度问题)。但我又不是他们公司的工程师,而且这是在网上,有时间有精力说的很细?我神仙?

聪明人擅长从各种建议中归纳总结,一点就通,不需要废话。
您的意见,什么问题都像老师教小孩那样的讲解,那完了。
就光编这个零件的详细工艺,没2个钟头,不可能方方面面都考虑清楚。还要打很多字(比这个还多)。我脑残啊我!

网友(点评):
他说的少条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有了思路,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思路不错,谢谢!
没有毛坯图,但是因为是硅溶胶失腊铸造,球面上的孔是可以铸造出来的,主要是轴那里要加工,我只是不确定的是刚开始加工时装夹哪里,以哪个为基准面。

网友:
学习了,还真不知道这个的做法。

网友C:
最好用五轴联动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五轴联动加工。

那得多少加工费啊。 铸造的时候,球面和球面上的孔都不要加工,都已经铸造出来的。 就球的内孔呢内孔中间的槽要加工。另外轴上要加工。

网友:
做定位销,利用铸造出来的小孔作为毛坯加工的粗基准;定位销与小孔间隙配合,这样就有基准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