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个联轴器考虑用聚氨酯来做,硬度不知道能否顶得住冲击?

楼主(2013-08-16):
不知道有没有前辈用过聚氨酯弹性体(PU)做联轴器,我这有个联轴器考虑用聚氨酯来做,聚氨酯的硬度不知道能否顶得住冲击,及联轴器销不知道会不会滑出,还有聚氨酯的耐磨性能否扛得住长时间正反转的磨损。据了解聚氨酯最硬可以做到邵A120D度,但是不知道这个硬度能达到什么程度,没有概念,是否能接近塑料件的硬度。

网友A:
见过鬼子的联轴器当中用PU做中间块,这么直接弄的,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B:
去查查 弹性联轴器

网友(点评):
这样的设计才减震。

网友:
怎么会设计成这种的?这样对聚氨酯的弹性体要求太高了。

网友:
li联轴器不都是刚的吗

网友(点评):
不是,建议你那本鬼子的样本看看,我发现这些信息鬼子的样本比我们的《机械设计手册》都管用

网友C:
最好不要用,聚氨酯强度不够。你可以考虑用尼龙,而且选用标准件的话更方便。比如尼龙齿式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查查 弹性联轴器

这种类型的也是我这现在在用的,只是用的不是标准件,做的是两端尼龙件,中间夹橡胶件,这种类型联轴器也是会产生震动,所以我才改成直接用聚氨酯做的,用聚氨酯做的这个联轴器对震动问题有了明显的改善,所以才考虑如果聚氨酯能做得更硬点,是否就可以直接单独使用。

网友(点评):
1、找出震动源再加以改善。2、建议使用标准件先,不得已时才用非标件。3、改善电机启动速度,使能缓和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鬼子的联轴器当中用PU做中间块,这么直接弄的,不知道行不行啊

我也是没见过这样用的才来看看有没有大虾这样用过,我也做过试验,这样用的效果是挺好的,就是负载扭矩大的话,就顶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用,聚氨酯强度不够。你可以考虑用尼龙,而且选用标准件的话更方便。比如尼龙齿式联轴器

尼龙齿式联轴器是指这种类型的吗?尼龙没有吸震效果,只是耐磨,怕是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呢。

网友:
建议查阅手册,根据最大负载简化计算下。

网友:
完全可以,只要对付温度要求,我见过引风机的联轴器用尼荣垫。。

网友:
聚氨酯也是各种硬度的,需要查阅,我以前用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尼龙齿式联轴器是指这种类型的吗?尼龙没有吸震效果,只是耐磨,怕是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呢。

那你为什么不考虑膜片联轴器或是梅花弹性柱销联轴器?都是吸震的。楼下有人说过了,最好用标准件。聚氨酯用一段时间就裂了

网友:
还有轮胎联轴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