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用接近开关为步进电机设置原点

楼主(2013-08-16):
程序在附件里面

各位高手,本小弟现在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带动转盘转动,控制要求如下:
转盘每次转动45度角,每转动一次,就停转5s,就这样,每经过8次一转一停,转盘就会转动一周。

我现在编了程序了,但是发现有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用接近开关为转盘设置原点,我现在是把接近开关放置在转盘刚开始转动的位置,想要让转盘每转动一圈回到刚开始转动的位置,接近开关感应到转盘的电信号,就会让步进电机以刚开始转动的位置为原点,从新开始转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转盘经过长时间的转动之后,不会由于步进电机的丢步问题或者转动误差而存在太大的位置偏差。我编的程序如图片中所示。但是现在实际在调试程序的时候,转盘每次转动45度角以及一转一停,停就停5s的控制要求都能实现了,但是接近开关的原点功能还是实现不了,我原本自己的思路是:图片中X006作为接近开关的感应触点,当转盘被接近开关感应到的时候,x006由常闭变为断开,步进电机停转,但是停转总有个减速过程,所以转盘还会继续转动一小阵子,然后等转盘脱离接近开关的感应之后,X006闭合,PLC立马重新发送脉冲,使转盘从此时的位置开始从新45度角的一停一转。但是实际在调试的时候却发现,转盘在被接近开关感应到的时候,会减速直至停止,但是在转盘脱离接近开关的感应之后,并不是如原本想的一样,会立即接收到PLC的脉冲而重新开始转动,而是要等到转盘彻底停转之后才会从新开始转动。有谁能帮我解决这个转盘原点的设置问题,我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而且转盘转速很慢,几乎是空载,但是就是要求步进电机不能由于长期的转动而使转盘的定位误差逐渐变大?

编好程序之后可以上传图片给我看,也可以发到我的邮箱921131816@qq.com

程序

程序

网友:
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帮你解决:
1. 硬件方面,一般我们回零点用的是凹槽型开关,常说的U型开关,OMRON 规格型号为:EE-SX671 /672/673/674均可,根据你的安装要求,原装正品也是几十块钱一个,这个回零比接近开关靠谱;
2.软件方面,三菱回零有专用的指令,"ZRN",具体怎么用,去翻手册,相信你有这能力,定位用绝对定位专用指令“DDRVA" ,非常方便的,提前用M8002定义一下 最大输出脉冲限制值和加减速时间,即MOV K*** 到D8148 和D8146.
     最后打消你对步进会丢步的疑虑,步进只有在过载的情况下或者干扰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情况下才会丢步,只要步进有足够的力量驱动负载,不用担心丢步,不用担心精度,真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大侠电气控制方面的高人啊,向大侠学习了

网友(点评):
还有步进不能用高速在高转速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听着心里痒痒的,佩服,

网友:
用脉冲发出指令的时候,脉冲是要发送完成或是达到加减速时间才会停止的。如果你的动作就是这样固定的话,那样的话用ZRN回零,用32位绝对位置指令DDRVA也行,脉冲数不多,脉冲数固定且是整数的话,负载也不大的情况下,也可以用PLSR,数值太大可以用32位DPLSR。不用担心精度,肯定没问题。用接近开关定位的话,如果你的速度放慢一点,电源稳定的情况下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
嗯  听着心很痒痒   小弟也想开始学电   学些PLC   楼主给点指点吧   说说该怎么开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