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弹托弹芯结构接触静力学分析

楼主(2013-08-16):
1、问题描述:
弹托弹芯结构具有轴对称性,取总体的四分之一进行分析,几何模型如下图所示。
共有两种材料:外围弹托为金属铝材料结构,内部弹芯为金属钨材料结构,两种材料结构之间锯齿状啮合紧密。

图1  计算模型剖面图   (单位:mm)

图2  计算模型侧视图
2、材料参数:
只有两种材料:铝和钨。
表1  材料参数取值
参 数        弹性模量E        泊松比        密 度        X向加速度        Y向加速度        Z向加速度
单 位        N/mm2                g/cm3        mm/s2        mm/s2        mm/s2
金属铝        1.03×107        0.33        2.7        0        0        0
金属钨        3.6×105        0.346        17.6        0        0        0
3、边界条件:
由于结构的轴对称性,因此在四分之一剖切面处施加法向位移约束,另外在金属铝结构外表面两处位置(如下图位移边界条件所示中“黄色”面)施加沿轴向的位移约束边界条件。

图3  位移边界条件

金属钨结构沿轴向的顶面和底面,以及金属铝结构外表面、金属钨结构外表面的局部位置施加应力边界条件(如下图应力边界条件所示中“蓝色”面)。

图4  应力边界条件
4、计算方案
设计了两种计算方案,施加不同的应力边界。
对照图4(本页)中应力边界条件的施加,两种方案如下表:
表2  不同计算方案下的应力边界
边 界        应力边界1        应力边界2        应力边界3
单 位        N/ mm 2        N/ mm 2        N/ mm 2
方案1        362        800        600
方案2        362        200        362
注:“应力边界1”对应图4中的“蓝色”边界“1”;
“应力边界2”对应图4中的“绿色”边界“2”;
“应力边界3”对应图4中的“黄色”边界“3”;
应力边界以正值“+”为“压应力”,负值“-”为“拉应力”。
5、网格离散
采用四节点四面体单元剖分三维网格。
剖分结果:节点总数:18,379;
          单元总数:87,318。
网格质量良好。

图5  三维网格图

6、计算结果
位移:
在应力边界作用下,轴向最大位移为0.017 mm(如图6中的“红色”部位)。

图6  沿轴向变形云纹图  (单位:mm)

图7  剖面变形前后对照图
应力
最大拉应力1552 MPa(如图8中的“红色”部位),最大压应力3110 MPa(如图9中的“蓝色”部位)。

图8  第一主应力云纹图  (单位:N/mm2)

图9  第三主应力云纹图  (单位:N/mm2)

图10  剖面第三主应力云纹图  (单位:N/mm2)
7、考虑部分接触计算
前述两方案中均假定弹托与弹芯之间锯齿状啮合紧密,无相对变形。
本计算认为弹托与弹芯之间部分啮合紧密,而部分则存在缝隙,如图11,共在11处布置了宽度为0.01 mm的缝隙。

图11  缝隙分布图
计算位移结果:
在应力边界作用下,轴向最大位移为0.005 mm(如图12中的“蓝色”部位)。

图12 沿轴向变形云纹图  (单位:mm)
计算应力结果:
最大拉应力681 MPa(如图13中的“红色”部位),最大压应力3202 MPa(如图14中的“蓝色”部位)。

图13  第一主应力云纹图  (单位:N/mm2)

图14  第三主应力云纹图  (单位:N/mm2)

图15  剖面第三主应力云纹图  (单位:N/mm2)

网友(点评):
静力分析学问也很深!

网友:
收藏慢慢研究学习!

网友:
图4,应力边界条件怎么没看到?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材料是不是特殊材料。铝合金能承受这么大的拉应力吗?

网友:
感觉能看懂了点,根据颜色不同,受力不同,呈现的效果最大应力不同计算材质和物体的形状是否达到要求,LZ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超静定配合,对精度的要求很高。只是楼主的结构,内芯不知道是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
刚好有个例子,看看对你有什么启发没有。

Axisymmetric threaded connection_Rev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