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单作用多级液压油缸,A和B哪个先出来

楼主(2013-08-16):
各位朋友,这是一个单作用多级液压油缸,油缸活塞杆伸出后会靠重物自动落下来。在图示所在状态下,油液进入油缸后,是A活塞杆先伸出来,还是B活塞杆(也就是里面的缸筒)伸出来??请说明一下理由!谢谢!

网友A:
B既是活塞又是缸筒,相对于A是通底的,所以液体先要填满外缸筒后,B相对于A才会成密封的缸筒。
故B先出来

网友B:
B先出,B界面大需要的压力小

网友:
环形面积大的先出

网友:
为什么不能同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既是活塞又是缸筒,相对于A是通底的,所以液体先要填满外缸筒后,B相对于A才会成密封的缸筒。
故B先出来

我感觉也是..但是理由不太充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先出,B界面大需要的压力小

具体点说...理由给充分些!!

网友:
B先出来,这是多级缸的工作原理,找到液压基础复习看看

网友:
F=P*S,负载F恒定,截面S大则需要的压力P小,进油压力要由小到大,当然是先满足B的伸出条件了。

网友:
进油口注油,油先注满缸底,在注满B缸底,由于同一注油口p相同,根据F=ps,所以环形接触面积大的受力F就越大,所以B缸先出来

网友:
B先出来。。。。。

网友:
B先出啦,因为B气缸的有效面积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