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将没有内螺纹的销子从孔内拔取的拔销器,集思广益呀

楼主(2013-08-16):
如何设计将没有内螺纹的销子从孔内拔取的拔销器,集思广益呀。
最近了看了资料,已经有一种拔销器,不过只能拔取带有内螺纹的圆柱销,主要靠拔销器一端的外螺纹与圆柱销内螺纹旋合。
所以,突发奇想,想设计一种可以拔取未有螺纹的圆柱销或圆锥销的拔销器,或者大家可以谈谈理论上的设计思路或结构图

网友A:
那不是反作力锤吗?去掉锤头装上油缸可以这么叫法儿,不过外拔时一定要拿小锤轻轻地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反作力锤吗?去掉锤头装上油缸可以这么叫法儿,不过外拔时一定要拿小锤轻轻地敲击。

主要是如何将圆柱销与工具固定并牢牢连接,这个应该是重点吧,动力部分可以选择很多。

网友:
装个钻夹头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确认不会拔出来才打的没有螺纹的销轴。这时候认为是破坏性拆除的,而且是很少会拔它,搞这个用处不大,常规的一些手段够用了。
嘿嘿,这只是我的一点看法和推断。普通销轴都是直接打进去,根本没有受力点,只能破坏一部分或者全部来拿出它。想什么办法呢?lz的意思是不破坏它吧?

网友C:
一般是过盈打入,要想完整拿出来几乎不可能。

网友:
销钉主要是定位作用,没有内螺纹的就是不轻易拆卸的采用,拔出比较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确认不会拔出来才打的没有螺纹的销轴。这时候认为是破坏性拆除的,而且是很少会拔它,搞这个 ...

对呀,再不严重破坏它结构的情况下,将其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过盈打入,要想完整拿出来几乎不可能。

不要求,完整呀,只要能取出来即可,一般没严重不破坏结构的情况下,还是能修复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力钳

销子露出的部分很少呀,只有短短的10-15mm呀,因为是小的圆柱销外径也只有8MM。

网友(2017-08-07):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过盈打入,要想完整拿出来几乎不可能。

没有拔不出来的销子,有谁要拔销子加我QQ1547091315,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