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UG里面的图打不开嗯?

楼主(2013-08-16):
这是为啥呢?如图!请大神指导!

网友A:
UG5本来就不是很稳定,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UG6与UG8。

网友B:
UG5没用过。
要确定是否是高于UG5版本建的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UG5没用过。
要确定是否是高于UG5版本建的模。

我以前安装的时候安了一个繁体字版本UG5,后来我就重新安装了中文版,原来一直都能够打开,可是今天试一下居然打不开,以前我同学也有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这是许可证时间问题,你的许可过了一定时间都打不开了,这是UG公司保护正版的程序,修改系统时间也许行,或者把他变成解压包,不会计算时间,对给1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G5本来就不是很稳定,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UG6与UG8。

为什么要用两个呢。UG8好像可以存中文文件名。8.5又不可以了。

网友:
换个版本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安装的时候安了一个繁体字版本UG5,后来我就重新安装了中文版,原来一直都能够打开,可是今天试一下 ...

那我现在该怎么修复,才可以将以前的图打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许可证时间问题,你的许可过了一定时间都打不开了,这是UG公司保护正版的程序,修改系统时间也许行,或 ...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才可以将以前的图打开呢?

网友(点评):
正常是打不开了,你可以试试,高版本的UG,或者修改系统时间,在重起,或者你把文件发给我,我帮你看看,给我加一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才可以将以前的图打开呢?

大神指导,怎么才可以修改系统的时间呢?同时如果我把文件发给你,应该怎么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两个呢。UG8好像可以存中文文件名。8.5又不可以了。

我这个在两台主机上用的。二零一零年配的那台主机用的是UG6,去年年底配的那台用于在网上听数控编程课的装的是UG8。

网友(2014-04-29):
UG 打不开估计是版本不支持吧,或则是你的ug版本过低啦,你是ug什么版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