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链在UG中的画法

楼主(2013-08-16):
怎么样才可以在UG中画一个封闭的链条呢?我首先使画一个链节,接着采用的是沿路径引用几何体,但是在圆弧处怎么也连接不起来,我应该怎么办嗯?最后我是在圆弧处一个一个链节画出来的,请大神指导简单方法~!

网友:
楼主会了告诉下我啊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还的装配啊,光画好画,画条封闭线,计算其长度,平均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还的装配啊,光画好画,画条封闭线,计算其长度,平均除一下

就是画了封闭的线,除一下算出链节的个数,可是链节在弧形处无法封闭,你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有实际的,你最后给我 发个文件 我研究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画了封闭的线,除一下算出链节的个数,可是链节在弧形处无法封闭,你可以试试!

求大神看看,这是我刚刚又试了一次,结果圆弧处还是不可以啮合呀!

补充内容 (2013-8-18 08:11):
有图有真相,求大神!~

网友(2013-10-01):
本人也正有这方面的疑问,哪位大神可以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
引用路径同链轮的圆明心不重合!!!

网友:
首个链节应有个夹角。

网友:
用参数化来控制就能获得好的效果:

网友(点评):
可以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2013-11-09):
那位大神,可不可以详细讲解一下啊,困扰本人好多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