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1/8 数控加工螺纹,粗车时大头小头尺寸多少啊 这个怎么算呢

楼主(2013-08-16):
NPT1/8 数控加工螺纹,粗车时大头小头尺寸多少啊 这个怎么算呢  螺纹有效长度是7.5长

网友:
这个可以查下标准手册,有专门的美制、英制、公制螺纹手册的。

网友:
NPT1/8螺纹。是60度锥管螺纹。每英寸27牙,大径10.242,中径9.489,小径8.736

网友:
查GB/ T12716 ,首先你确定是车外径哈,呵呵,得到NPT1/8的螺纹:基面上的大径(基准直径)是10.242mm, 基准距离(小端面到基面上的距离)是4.02mm,锥度1:16,相当于锥半角是1°47′,遵照你给出的螺纹有效长度是7.5mm,就可以计算出大端和小端的坯径(三角函数计算和CAD画出来,自动计算都没问题),这里我帮你算了一下,车螺纹之前,大端坯径车到Φ10.461( 0^-0.04),小端坯径车到Φ9.989( 0^-0.04),最后改用数控车螺纹指令,注意有锥角,用螺纹车刀到直接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