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心轴承,是否可以成对使用?

楼主(2013-08-16):
调心轴承,是否可以成对使用?

网友:
你的意思是像角接触球轴承那样的 x或者o型的成对使用 还是 一根轴上两个位置上?

网友A:
暂时没见过调心轴承单独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见过调心轴承单独使用的。

我这里调心滚子轴承 多数都是单独使用的 。。。。。。。。

网友(点评):
也就是一根轴上两轴承,一个是调心的,一个不是?我们都是成对使用的,没见过单独用的额

网友(点评):
重型卧车中心架的滚子里面的调心滚子轴承 有用一个的 也有用两个的

楼主:
成对使用无法调心吧

网友(点评):
也可以调心,当然调心能力下降了。

楼主:
一个轴上两个位置

网友:
这个还真不能当角接触球轴承成对用的,应该单独用的。

网友(点评):
可以两套调心滚子轴承并列安装于同一辊颈使用的,早期钢铁轧机就这么用过。

网友:
挨着布局的话很难安装甚至根本不具备组装的可能性,而跨距安装的话无法稳固主轴,主轴的运转会失稳,跳摆的,所以一端轴系不可以布置一颗以上的调心轴承啊

网友(点评):
挨着布置怎么就很难安装了?早期轧机轴承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调心滚子轴承 多数都是单独使用的 。。。。。。。。

重型卧车中心架的滚子里面的调心滚子轴承  有用一个的  也有用两个的

网友(点评):
没弄错是向心轴承还是调心轴承?

网友(点评):
我说的不明白么 ?写的不就是调心滚子么 ?

网友(2013-11-21):
肯定可以两个一起用了。轴承性能允许,至于在机械中是不是存在浪费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4-04-22):
见过230/670CAW33K30配对的

网友C:
可以二个调心轴承紧密布置,中间定距套只有20宽:也可以布置在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二个调心轴承紧密布置,中间定距套只有20宽:也可以布置在两端。

,你也在湖南长沙?你说的是否有相关资料?

网友(点评):
没有相关资料,不过我们设备就是这么布置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也在湖南长沙?你说的是否有相关资料?

什么设备能讲讲吗

网友(2014-07-11):
引用 网友B:
重型卧车中心架的滚子里面的调心滚子轴承  有用一个的  也有用两个的

调心滚子

网友:
可以,一轴上两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