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图纸中不同的标示尺寸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16):
有很多图纸,比如加工图会有(450)这样的括号尺寸,还有一个方框,里面有尺寸,还有中括号,里面有尺寸,想问一下这些尺寸都是什么尺寸?
本人光知道括号尺寸叫理论尺寸,不是实际加工尺寸,括号尺寸与实际尺寸有误差。那么方框尺寸和中括号尺寸是什么意思?

网友:
括号里的尺寸就是零件尺寸链上的封闭环   一般都是不重要的加工尺寸 括号的意思其实就是注释的意思    没有这个尺寸标注 不影响加工的

我在公司使用方框里面标注尺寸 都是有热处理或者有其他要求的尺寸  一般都在技术要求里面会有说明 但是其他公司 或者国标中怎么使用 我真的就不知道了

网上看到的 :"方框里面的是理论尺寸"我还真没这么用过 。。。

网友:
楼主看来要进修一下才行

网友:
我们这方框里的是必须满足的基本尺寸。重要尺寸。

网友:
这个方框尺寸如楼上所说,是重要尺寸的意思

网友A:
括号里的是参考尺寸,方框里的是理论尺寸。

网友(点评):
这个理论尺寸是“理论正确尺寸”所谓理论,那说明实际不容易做到。那么,这个方框里面的尺寸我到底可以做到多少误差才满足要求呢?大一点,小一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看每个公司的标准的吧?

网友:
括号是参考尺寸没错;方框是理论尺寸,多见于孔位尺寸,一般伴随着一个位置度;中括号尺寸,我了解的,在三一重工,表示的好像是加工后尺寸,即该尺寸未留余量,下料时要自己留余量。

网友(点评):
。。。我在标定第二尺寸的时候用的方框也。希望不会有误解。

网友(点评):
第二尺寸?愿闻其详。

网友(点评):
对。大家可以看手册,凡是有位置度要求的孔位,跟其相关的尺寸都会加一个方框,表示理论正确尺寸。那么,这仅仅是理论啊,实际呢?如何把握?

网友(点评):
还有,您说的,表示未留余量,下料自己留余量。每一张图纸的尺寸应该都是加工后的尺寸吧,就是出厂尺寸?包括需要热处理的,好像没必要特别指出,是未留余量尺寸

网友(点评):
比如组焊件,焊接后加工,有块板,标注[18],意思就是加工后才18,至于加工前多少,现场看情况摆布吧。有20的,可以用20,实在没有,25也上了。我看三一出来的都这么标。

网友(点评):
理论尺寸100,位置度Φ1,那么实际尺寸可能是99.5,或者100.5。这是大概而论。

网友B:
方框里的尺寸按照国标的叫法是“理论正确尺寸”。大家可以参考国标:
1。GB/T1182-2008;
2. GB/T13319-2003.

括号里的尺寸应该是参考尺寸。

网友:
方框里尺寸是基准尺寸,很重要的尺寸,括号的里尺寸是参考尺寸,给你看的,做出来不需要保证一定是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框里的尺寸按照国标的叫法是“理论正确尺寸”。大家可以参考国标:
1。GB/T1182-2008;
2. GB/T13319-20 ...

括号尺寸是不重要的尺寸, 方框尺寸是重要尺寸。

网友:
大家都在说什么呢,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括号里的是参考尺寸,方框里的是理论尺寸。

这个加工的手册上不是会有详细的公差要求吗?

网友:
很少见到括号的。

网友:
我是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的工程师,我们出图:括号里的尺寸是参考尺寸;方框里面的是理论正确尺寸,需要配合位置度公差使用,而不是单独存在的,这点9楼说得非常正确;加中括号的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17楼的朋友正解。

网友:
从尺寸链方面去考虑,带括号是封闭环的尺寸,就是加工或装配过程中最后形成的那个尺寸,这个尺寸只是个参考,可以不标的,看你们公司怎么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