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铜套需要考虑防尘吗

楼主(2013-08-16):
使用环境灰尘锯末等杂物小颗粒比较多,无油铜套需好防尘圈吗?

网友:
无油铜套是无给油型的铜套,也可以给油延长寿命,

但是,木有说可以不保护呀!

旋转或摇摆运动,可以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中使用,如果可以做防尘保护,寿命可以延长。

网友:
做防尘套吧,使用这种轴承时,一般轴承两端有防尘的

网友:
最好有吧

网友:
有防护 会好点

网友:
如果是我,就会加防尘,能耐磨损

网友:
看使用场合了,不过一般的铜套我看见的都是没有防尘措施的!坏了就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