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可以做3+2吗

楼主(2013-08-17):
像这个叶轮,我用的是5轴联动开粗,但是听说PowerMILL 可以3+2,UG可以做出3+2程序吗,都说好,求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只会三轴和两轴的单独做,多轴是可以吧好像,不过没学。

网友:
3+2不是摆角度吗?
5 P. i; U+ X5 c( y多建几个坐标看看,没有用过UG。

网友(2013-10-06):
用坐标系旋转加自动编程